这样做的尾翼能不能飞

楼主(2011-06-30):
在家“手痒”DIY一架 轴传尾翼 上翘的杂交机,请教各位前辈这样的结构能飞起来吗?

网友A:
能飞,只是翘得这么高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很好奇前面那个像水雷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
电池是什么新式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飞,只是翘得这么高有什么意义吗?

意义很大,它可以让飞机不再是斜的悬停了!

另外请问LZ这个曲管组件是哪里买的?我也想要改在250

网友:
电池给力啊 123么?

网友C:
电池很特别!

网友D:
还是会倾斜的。

好处是尾桨不会受到主桨产生气流的影响,效率和稳定性都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很特别!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义很大,它可以让飞机不再是斜的悬停了!

另外请问LZ这个曲管组件是哪里买的?我也想要改在250

又来了,你这样说会遭来砖头的

网友:
比较关心LZ灰机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会倾斜的。

好处是尾桨不会受到主桨产生气流的影响,效率和稳定性都提高了。

但传动机构复杂了,传动效率也会降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义很大,它可以让飞机不再是斜的悬停了!

另外请问LZ这个曲管组件是哪里买的?我也想要改在250

你也改一架试试就知道飞机还会不会斜了~

网友:
.

引用 网友B:

意义很大,它可以让飞机不再是斜的悬停了!

另外请问LZ这个曲管组件是哪里买的?我也想要改在250

根据扛杆原理,应该是斜得更利害才对吧

网友:
可以飞,这个做的是像真机的尾巴,左倾还是有,单浆机是无法抵消扭力的,靠的是尾巴抵消扭力,尾巴这样改还是会让飞机左倾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
看着很亮。飞飞试试  弄个视频上来。

网友:
难道说你做好了也不试一下?

网友:
我只关心视频.............

网友:
 视频后续推出

网友:
这个电池太给力了

网友:
装上壳子更加漂亮

网友:
怎么搞翘的 介绍下经验

网友E:
尾桨的中心在大桨平面,悬停状态飞机是不会倾斜的。

真搞不懂

网友:
能飞,而且飞机不会倾斜!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可以做像真机

网友:
,

引用 网友E:
尾桨的中心在大桨平面,悬停状态飞机是不会倾斜的。

真搞不懂

不倾斜的话,大桨只产生向上的力,那么尾桨产生的向左的力哪里去了,不要跟我说同大桨的反扭抵消了,你把飞机看成一个整体,大桨必须有向右的力来同尾桨抵消,否则飞机会向左侧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只产生向下的力,那么尾桨产生的向左的力哪里去了,不要跟我说同大桨的反扭抵消了,你把飞机看成一个整体,大桨必须有向右的力来同尾桨抵消,否则飞机会向左侧飞的
 ,坛上有些同学的高中力学还不过关啊

网友:
上个飞行视频看看!

网友:
重点是为了装像真壳吧

网友:
电池哪里买的PM下啊

网友:
这个机身倾斜的问题我也觉得是尾桨轴和大浆面不在以平面的问题,很期待lz的视频,来段悬停对尾的视频就太好啦

网友F:
不错啊,以后我也需要整一个

网友G:
这样改的目的有两个:1、为了象真机的用途,2、是验证一下悬停倾斜的问题。

网友H:
我突然又发现倾斜和尾浆高度无关了,这个倾斜是由于尾桨去平衡大奖的反力,这是一个外力,而大桨的反扭力对机身来说是一个内力,这样,虽然力偶距平衡了,大由于不是平衡力,就多出了尾桨的一个外力,这只能是有大桨倾斜来平衡咯。解决方法是用前后两对尾桨(没多大必要,难看,会让前飞不稳定)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啊。望指正

网友I: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J:
飞是能飞的,但是倾斜还是会倾斜的。
要不倾斜,那必须是尾轴跟大奖水平,并非尾桨跟大浆水平。这个要搞清楚。
你尾桨无论上下什么位置,作用力始终是通过尾管传递给机身的,只要你的尾管与大浆不在同一水平面,自然就有了向左的力。
好好琢磨一下。
另外,这个飞机很丑。

网友F:
原帖由
zj6366502
于 2011-7-8 23:41 发表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
貌似蓝箭的,但是我试过蓝箭的几款舵机会有金鱼尾。换回原装的就好,但愿楼主出来说说关于锁尾舵机用蓝箭的心得!

网友K:
平衡了旋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