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8650和2665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6-30):
请教:“18650和26650有什么区别?各有什么特点?450用哪一种好呢?”谢谢~!

网友A:
前两位数字是直径, 后三位是长度, 剩下自己算

网友B:
28650 指的是a123电池吧,a123电池你要选择高kv的电机!随你吧,这个电池耐cao,不会大肚子,可以飞到飞机飞不起来!里聚合物电池可不敢,一次就足以大肚子了

网友A:
A123是牌子, 规格有多种, 18650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