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SP在悬停转向时有明显的失速下降的情况,这个 ...
[请教]450SP在悬停转向时有明显的失速下降的情况,这个正常吗?!

楼主(2011-06-30):
目前练习对尾,基本已经上手,就是有个问题一直不解,在对尾悬停空中旋转180对头的过程中,飞机主浆明显失速开始大幅下降高度,这是操作问题还是设备问题?如果是设备,那应该是那部分有问题 ACE 2200 25C 中特威40A XXD2218-6 3680KV 看是那方面有问题 好对正下药 在此谢过!

网友A:
尾部阻力太大
一般在打舵的时候是会增加一点阻力的 但也不至于这样 也可能是 LZ的电机和主齿的比例太小 然后又用了一个高转速电机 导致的扭力不够吧? 目前猜测可能是这样

网友B:
转弯时尾桨螺距加大让尾桨旋转阻力更大降低了转速,使得大桨转速也降低,解决方法换大扭力的电机

网友C:
不正常的,可以请老鸟们帮你检测一下,有问题的灰机,最好别飞,免得损失更大!

网友D:
你美国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