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P780设置

楼主(2011-06-30):
锁尾是MD922 该如何设置GP780,频率:宽频还是窄频~还有用DS还是AS?

网友A:
等高手解答,等待学习!

网友B:
下 载一份亚拓电直的说明书,上面有设置方法

网友C:
全是宽频 窄频 只有8910A

网友D:
第一个选择1520宽频,第二个DS是数字舵机(绿灯),AS是模拟舵机(红灯),第三个正转(绿灯)、反转(红灯)
第四个LIMIT是行程,绿灯是右行程,红灯时左行程,第五个DELAY是大小飞机设置,250和450是小飞机选择红灯,450以上的是大飞机,选择绿灯

楼主:
我设置了参数为啥我看不到灯变色~ 郁闷~780比401设置烦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