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0E电调起火的后续处理及MB调试问题

楼主(2011-06-30):
感谢大家对《550E电调冒烟起火,请老手解疑!》贴的回复,很有收获和启发。因为着急飞,不再钻牛角尖,关于切换3D的问题慢慢再研究(网上有各种说法),先按最保险、安全的方式切换飞行。
大家关心的本次失火损失和后续处理情况如下:
一、损失情况
1、550E亚拓原装70A电调RCE-BL70G 电路板及相关器件完全烧毁,已扔掉;
2、DS620尾舵机插电无反应,测量发现三条线有短路故障。留着拆零件用;
3、3G无副翼平衡系统插电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未仍;
4、十字盘舵机线烧焦,有一个较严重换了一条线(亚拓舵机换线可不容易,电路板无法拆卸,线要从正面绕道后面插回正面来,幸亏原来有焊接经验,较好地解决了移除原线孔里留锡的问题);
5、电机表面熏黑,擦拭后无大碍;
6、碳纤框架烟熏处擦除灰烬,无大碍;
7、JR721接收机壳烧焦一点,天线烧焦;
8、大、小齿盘稍有熏黑,擦除后无大碍。
二、后续处理:
1、新购亚拓70A电调RCE-BL70G有1个;
2、新购亚拓DS620尾舵机1个;
3、购置德国原装MB无副翼系统1个,顺便废掉了亚拓的3G;
4、购置一条JR天线。
三、目前情况:
已安装调试完毕,并进行了室内试飞(未敢起高,危险,只是看看自己能不能修好机器)。
四、经验分享:
1、从未调试过直升机(原来的是店里调好的),看说明书慢慢来,自己也是可以安装和调试直升机的(不用师傅);
2、每一步都要进行风险评估,确保没有危险再操作;
3、德国的MB2.0的说明书还算清楚,但内容的逻辑结构上交代得不是很明确,需要慢慢体会,比如恢复出厂设置很多人就做不出来。通过调试MB系统,算是把直升机的全部调试过程自己摸索了一遍,更加了解了很多以前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集体螺距、循环螺距、十字盘舵机中立点、干涉等概念。而且可以结合机械调整,使状态达到最佳(十字盘活动范围达到最大,但又不产生任何干涉);
4、调整MB时用接收机电池即可。如用电调供电,电机线不要插,如果已经插好,或在场外调试不好拔出,切记把所有模式的油门曲线设为0%一条直线再进行各种调试操作(针对我的老控JR3810,不知道其他控是不是有类似油门直接拉到0%的功能)。MB调试完成后再设置飞行用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5、MB的安装和螺距的调整借助了电子螺距规,原来不以为然,现在发现这个东西十分有用、十分方便、给力,而且非常精准,也知道了机械结构框量对螺距调试时造成的最大误差,550E是0.2度以下。使用电子螺距规省去了安装螺距调试杆的麻烦,也避免用肉眼调平衡的不精确。
6、安装MB时注意不能粘上了事。原以为这样会减少震动对MB的影响,但试飞发现有时直升机会抖,甚至抖得比较厉害。用扎带固定住后,发现直升机启动和熄火过程中,机器稳稳的;
7、再也不敢静态切换3D开关了,管他电调有没有缓启动保护。不过还是相信将来会有更加人性化的产品的,就像不能用遥控器把电视机点着了吧?
五、致谢:
非常感谢回复和发表意见的网友,从回帖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本帖的经验分享仅是个人管见,也不见得正确,仅供参考!
六、遗留问题:
MB调试中,在接收机选项中,无法跳到B菜单进行通道设置,也无法跳到N选项进行失控保护设置。A菜单设置完成后,短按一下就直接进入疑似初始化程序了,根本不在B菜单停留。有哪位高手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又是高考作文!顶,等高手解答!

网友:
看着都累啊。顶顶

网友:
想必LZ家应该很大。。。不然550在室内。。。

网友A(2011-09-09):
”MB调试中,在接收机选项中,无法跳到B菜单进行通道设置,也无法跳到N选项进行失控保护设置。A菜单设置完成后,短按一下就直接进入疑似初始化程序了,根本不在B菜单停留。“  这是因为你的接收机为标准接收机,所以不可能到B以下的菜单的。

网友:
打了那么多的字 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调试中,在接收机选项中,无法跳到B菜单进行通道设置,也无法跳到N选项进行失控保护设置。A菜单设置完成后,短按一下就直接进入疑似初始化程序了,根本不在B菜单停留。“  这是因为你的接收机为标准接收机,所以 ...
请问什么是标准接收机啊?

网友:
按住设定扭通电才能进去 没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