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铁皮坦克第二期工程进展(7/25更新)

楼主(2011-06-30):
鉴于前期铁皮坦克烂尾存在的问题,目前正实施二期工程,因5月报考驾照至今业余时间很少能干活,估计此工程也是漫长的

(-)行走部分

万里之行始于足下,从行走装置开始干起。

1.负重轮:直接买的M24的一套铝制路轮,共14个(为配合履带,轮间沟槽进行了加深处理)

负重轮中间安装了微型轴承

用M3螺丝和六角铜柱作为轮轴

计划使用12个,还有2个备用,下图是安装好轮轴的负重轮合影

2.履带及驱动

经反复比较深思熟虑,最终选用了恒龙KV1的履带和驱动,行走性能优良可靠。

驱动系统全家福

宽宽的履带,爱不释手啊

负重轮穿上新鞋子,心美滋滋的

3.摇臂制作
搞来一条扁铁,宽40mm,厚4mm,长4000mm(买时都让老板帮锯成1米长的了)

上老虎钳!看你多硬!跟军统学的^^,锯下30CM

现在需要12段,用红笔画好

钢锯搓骨~^^

刑讯不是好活啊,不仅要心理素质好还得身体素质好~这么厚的铁条还得整13回,我赤臂上阵整整锯了3个钟头~汗流无数~

终于最后一段锯下了~没车床就得出力嘛~

检查一下劳动成果~看看锯得一点都不整齐!

外题一篇:副产品处理,垃圾~咱有办法!用纸包住磁铁吸呀

纸容易碎,改进了,换塑料袋

不说浪费看效果!好吧?都吸住了还好处理,把袋子一翻磁铁拿出,铁屑都在袋子里了,:)

看看是不是很干净啊?多卫生~主要是怕家里领 导批啊

话归正传:简单美容后的铁片片,断面经过打磨后靓丽多了

再把边角挫掉,有点曲线了。虽然丑点,咱水平有限~^^

上台钻打孔

钻孔完毕,来,“茄~子~!”

还有一项大工程哇。先用红笔标好这端...

开始攻丝M4

好费劲啊,12个孔整整1个半小时

再来个全家福吧,以后就得各奔东西了,^^

装到负重轮上,欣赏一下

很美很壮实的小臂!我的胳臂也锻炼得很结实!^^

-TBC
(二)电路部分
1.遥控和接收:天6A,经济实惠型的选择,毕竟咱也不是有米银

2.锂电池:Ge Power不知道好不,老鸟都说ACE和花牌的好

3.电调板:
好可爱的盒子呀~咦?不是给看电调吗?

看看里边的东东,在这嘛

MD35做的5路电调板,从乌鲁木齐过来的几经波折半个多月才到我手里的,已经加装了接线头

电路板四角加装铜柱,保护背面的电路。板子做工很精细,我没有做广告啊。(如果最近好卖的话请考虑给我点提成^^)

4.电路测试:
驱动波箱电机重新换了接线头,其中一个电机交换了正负极线头

各系统连接完毕

看一下接收机通道的使用,左右驱动用了2、4通道

电调板上5路通道,第6路是空的

遥控器开机,开关设置参考一下吧,经调试后使用这个电调板的设置就是这样子

接收机红灯灭表示正在待机

再清楚点看看通道使用情况,注意4路的红线是连接在信号端子上,一开始我按错了,看着左边3路端子的线头颜色(红色是+极)
就想当然的插在中间端子上,结果没反应,来回检查了半个多小时才发现的。信号线干么不使用黄色线呢,-_-!!

运转ing,齿轮是旋转的图片看不出来~

左右驱动转速不一致时要调节这个钮

同时还得调节这个钮,通过偏移调节达到左右驱动完全同步

驱动电路测试取得完美成功!(呱唧呱唧)

网友A:
怎么这几根不叫店家切小呢,出点工钱,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几根不叫店家切小呢,出点工钱,就不用那么费劲了

呵呵,是早就买的没计划来做这个用,而且他们使用砂轮机给切断的,也不太可能给断成1cm宽的。
反正咱有力气,土办法也能干,

网友B:
佩服LZ的精神,向你学习、致敬!
再问一下:LZ你这是做什么型号的?多大比例?

网友C:
动手能力很强啊·感觉KV的驱动轮很二战  你自制的路轮很现代··

网友:
期待啊 ,看你做好什什么样的?准备吸毒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LZ的精神,向你学习、致敬!
再问一下:LZ你这是做什么型号的?多大比例?

学习不敢当,
我做的并不是仿真,只是随意做的。只要能具备坦克的一些主要功能就行,属于实用派。
大概在40CM以内,可以认为1:16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很强啊·感觉KV的驱动轮很二战  你自制的路轮很现代··

动手能力比起您来我差得远啊,
做着玩的,并没有去仿照哪辆真实的坦克。
现在坦克世界里不还有T-54、M26啥的跟KV、虎式厮杀呢,穿越啦,

网友:
希望LZ继续上图,太毒了

网友:
好  这帖子得做个记号

网友D:
路轮是龙三太子家的?

我觉得你用微型轴承来固定那么大一个路轮也许不太牢靠。看你那小铜柱应该是M3的,所以推测轴承对于那么大一个轮子来说太小了点

我手头M41的路轮也是他家的。我加轴承的时候用了内径5,外径10的轴承(厚度忘了),然后用一根M5的螺丝来代替你的铜柱

网友:
单针插,这个也太省了点........想这个电调也没过热过流保护吧

网友:
标题

这个电调效果还可以,吃苦耐劳,不知道有没有过流保护,但是一般堵阻没烧过,灯熄了,过几秒又亮了,继续工作。过压保护是可以用到18伏20伏的,够用。反正我用了好几个月没坏过,经常性20伏电池全油门跑,爬障碍行。

网友E:
过压保护是可以用到18伏20伏的...这不是过压保护呵,是电调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压保护是可以用到18伏20伏的...这不是过压保护呵,是电调工作电压

就是说这个电调还没有使出全力?!

网友:
标题

他的电调之前淘宝上标称7到14伏,我没管那么多,直接14节动力aa电池组串联,20伏,没问题,他叫我别上大功率的电机,怕烧板,之后我试过22伏也没烧过,反而是hrp的高压电调在22伏的电压下开始有塑胶味。接触过的几个朋友用的他的电调都很少有烧掉的,虎坦哥也是用的他的电调,因为碰到金属车壳短路烧过2个元件,好像是供接收机电的7805,也不知是什么元件。我觉得我用电调是挺暴力的了,都没烧过

网友E:
AA充电14节没20V的,你试试接5节锂电看看4.2V X5 =21V,怎样算是大功率?一般1:16坦克用的也只是380-480 ,你买的是20A还是70A 看网上有二个舨本 20A 70A 的  特点:支持6-18V超宽电压,电压和输出总功率远超一般电调。可以直接匹配12-24V减速电机

网友:
我买的70a的。14节满电19.6伏左右,算20伏吧

网友:
大功率是相对的,一般的380大扭力低速型的才几w功率,但是15000转的550电机就要15w左右的功率,同样电压下标称功率大的电机电流就比较大,绕线粗细不同的同型号电机功率相差挺大的,我估计这电调装在大脚车上会烧的,原因就是高转速大电流的540电机还加上很低的减速比

网友:
理论直是20V X20A =400W 在不堵转下,550 650 电机也有余量,大脚车也是几十A ,那些标几百A的,都是指舜间电流,一秒或更小,就如HL那个大脚用的320A电调,电调承受电流可分持续电流,舜间电流 相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轮是龙三太子家的?

我觉得你用微型轴承来固定那么大一个路轮也许不太牢靠。看你那小铜柱应该是M3的,所以推测轴承对于那么大一个轮子来说太小了点

我手头M41的路轮也是他家的。我加轴承的时候用了内径5,外 ...

很好的建议,后期看看不行也如此改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AA充电14节没20V的,你试试接5节锂电看看4.2V X5 =21V,怎样算是大功率?一般1:16坦克用的也只是380-480 ,你买的是20A还是70A 看网上有二个舨本 20A 70A 的  特点:支持6-18V超宽电压,电压和输出总功率远超一般电调。可 ...

我选的是70A,足够使用啦

网友A:
试了19伏电池+高压电调+550电机=坦克加速很猛,然后就有点杯具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忍多两天,联轴器没到,用铁线强行固定,在电机的扭力的作用下,一个齿轮带着固定他的箱体板跳出来了,还是忍忍,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了19伏电池+高压电调+550电机=坦克加速很猛,然后就有点杯具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忍多两天,联轴器没到,用铁线强行固定,在电机的扭力的作用下,一个齿轮带着固定他的箱体板跳出来了,还是忍忍,等。。 ...

你的坦克怎么样了?快好了吧?等着看视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坦克怎么样了?快好了吧?等着看视频呢

本来嘛,如果不出杯具,应该这几天可以的,但是定的联轴器一直没货,只能等。。。昨晚没坏的时候试了,效果比我想象中还好,满油门启动,整个车一下子就冲出去,车头上翘很严重,几个路轮几乎离地了,过段时间看能不能来段飞坡的视频

网友F:
踏破铁鞋,终于找着了,买的恒龙的坦克一年多,最近入手天六的控,坦克给我上了11.1V的电,结果右转失灵,想改成比例控,在淘宝和论坛里找一个星期的电调,都没找着合适的。刚才缓过神来看看车模这边有没,泪奔呀,楼主的5路电调在MD35(是马哥)那买的,怎么买呀,多少米,有没有6路的,我是六通的控。还有这电调买多少A的呀,我的是M1A2,1:24的,和楼主的坦克驱动应该是一样的。路过的各位大侠有知道的还望赐教,小弟拜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踏破铁鞋,终于找着了,买的恒龙的坦克一年多,最近入手天六的控,坦克给我上了11.1V的电,结果右转失灵,想改成比例控,在淘宝和论坛里找一个星期的电调,都没找着合适的。刚才缓过神来看看车模这边有没,泪奔呀,楼 ...

淘宝网址已经发给你了。现在只有4和5路的,玩坦克应该够了呀。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嘛,如果不出杯具,应该这几天可以的,但是定的联轴器一直没货,只能等。。。昨晚没坏的时候试了,效果比我想象中还好,满油门启动,整个车一下子就冲出去,车头上翘很严重,几个路轮几乎离地了,过段 ...

期待能早日看到你坦克飞坡的壮观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能早日看到你坦克飞坡的壮观视频

飞行坦克!哈哈。

网友:
想 看楼主 组装的坦克

网友C:
做成t-90吧  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t-90吧  可以飞

那个要飞的是hd381的坦克,偶喜欢慢速的坦克。:loveliness:
昨天终于把倒桩考完了,先停停再学场地。周末加加工赶赶进度。

网友:
玩坦克的处处闻牛人也!

网友:
没看懂电路的我来标记一下~~~

楼主:
趁着不练车的周末抓紧赶了下进度,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C:
我看见一大一小两个坦克底盘  你是想把他们连一块 做成天启坦克??

网友D:
小的是之前烂尾的吧

这次做的底盘很不错,但是没有托带轮么?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一大一小两个坦克底盘  你是想把他们连一块 做成天启坦克??

这个创意很不错哪!:)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D:
小的是之前烂尾的吧
这次做的底盘很不错,但是没有托带轮么?

小的暂时停工,两手一起抓太累:)
托带轮肯定要有,正在筹备,呵呵

网友G:
好 !装好的地盘真漂亮,期待上盖

网友H:
回复 楼主:

呵呵,几天没见,进度加快了啊。厉害,顶一下,敢情LZ是用壁厚1.5-2.0毫米的镀锌铁皮做的底盘???折边感觉很工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几天没见,进度加快了啊。厉害,顶一下,敢情LZ是用壁厚1.5-2.0毫米的镀锌铁皮做的底盘???折边感觉很工整啊!

过奖啦:funk:
铁皮只有0.5mm厚呢,再厚点手里这点可怜的工具折腾不动了
到底是明眼人哪,折边其实最头疼了,我是画好线垫在瓷砖边上用手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 !装好的地盘真漂亮,期待上盖

您再没折腾新买的坦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再没折腾新买的坦克?
最近店里事情有点多 啊,没时间静下心来搞。

楼主:
[自制]铁皮坦克第二期工程进展(7/24车体上盖及炮塔驱动)

又是周末赶工的,

网友:
再来顶一帖。

网友:
额!这底盘越来越像KV的了!不过悬挂不像。我的铁皮虎式没时间搞啊!!孩子也比较调皮,不敢搞!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哈哈,是越来越像KV啦,我还准备做几个工具箱按翼板上呢

网友:
问下那个炮塔座圈轴承是什么型号啊???我也去整个装老虎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平面推力滚针轴承AXK5070

网友H:
不错,不错。铁皮坦克,手工做到这个程度,我都觉得不错了。比起我的第一辆虎一,好很多。再接再厉啊。我都一直关注着大家的自制坦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错。铁皮坦克,手工做到这个程度,我都觉得不错了。比起我的第一辆虎一,好很多。再接再厉啊。我都一直关注着大家的自制坦克,呵呵

虎坦兄过谦了,跟您第一辆虎一比就好像是幼稚园和大学比一样呀。
条件简陋啊,除了有台小台钻打眼别的都是手工出来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看起来没用折板机,搞到这种程度很厉害!

p.s炮塔的旋转机构也很不错!

网友C(2011-08-15):
做的很有味道··一股铁锈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有味道··一股铁锈的味道··

多谢伊扎克玖尔同学挖坟啊,最近火炮怎么做没思路了。
只做了翼子板上几个小盒子,天天操练底盘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伊扎克玖尔同学挖坟啊,最近火炮怎么做没思路了。
只做了翼子板上几个小盒子,天天操练底盘玩呢,

火炮用电 狗波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