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指点 我做的这架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顺便帮我推荐一套动力设备

楼主(2011-06-30):
求老师指点 我做的这架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loveliness:
顺便帮我推荐一套动力设备吧(电池电机、电调和桨)

没有图纸 是我照着论坛里一前辈发的图片做的
我做的翼长100CM身长62CM
没安电机、电池和电调、接受器的重量感觉和一袋康师傅方便面差不多
只安装了两个舵机混控副翼 没有方向和升降舵 不知道这样何不合理
目前还不知道重心位置在哪 求老师指点
原图:(橘黄色的这架)忘记是哪位前辈发的图了:loveliness:

下面是我做的献丑了:loveliness:

网友:
小伙子,有前途!
但是这类高速机不大适合新人哦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

朗宇X2216无刷外转子马达;飞盈佳乐30A电调;2S1500mAh20c电池组或2S1800mAh20c的电池组;螺旋桨用GWS的9060*3的三叶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高速机啊!我还以为这么大的翅膀是满机呢

网友:
这个机器不完全算高速机 2212动力应该完全可以的

网友:
马达座强度不够,机舱强度也稍差些!
麻烦楼主给份图纸dlzyp@163.com谢谢!!!

网友:
呵呵
终于有人忍不住山寨“翠鸟”了
以前曾经仿制过,被北极星打断了
提几个建议
原型机看图片应该属于60cm以下的微型机 翼型为凹凸翼型 驾驶舱在中轴以下 形成上单翼
LZ的JJ翼展应该比原型机比例更长一点,这样不错,增加量滑翔性能,不过加上点翼型会更好飞
同时 舵机可以想些办法置于舱内,减少风阻,降低舵机损坏几率
电子舱修改为中轴线以下,原因你明白的,同时必须加固,否则会变成一次性飞机的
另外最重要的,垂直尾翼主梁过长,估计是为了方便安装电机和桨,但是同样造成了大麻烦 重心后移,弄不好还要配重

添加个以前的图片PS出来的翠鸟上视图

网友:
还有
加固尽量用碳片,少用碳管,可以减轻点重量
如果电子舱重做,侧面建议做成平面的,不用做成弧面的,这样可以采用轻量级加固方式,我管这种方式叫做“威化饼干” ,强度令人十分满意,除了很难做成弧面形式外都不错

网友:
不算高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这架飞机叫翠鸟啊 好听
谢谢ipod_5imx前辈的指点和上视图 不知道前辈还有没有其他视角的图 最好有低视角和侧面的:lovelines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仔细看我写的说明哦  这是我照着图片做的没有图纸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2212会不会太重啊

网友:
1m翼展 用2212不重
今天再仔细看了一下
舵机竟然是靠胶粘在翼面上的,这个必须改,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还有看机翼的前缘似乎是有意撕掉了写真膜,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最需要加固的地方正是这部分

建议LZ可以先飞着玩,炸了再重新做一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架飞机叫翠鸟啊 好听
谢谢ipod_5imx前辈的指点和上视图 不知道前辈还有没有其他视角的图 最好有低视角和侧面的:loveliness:

图纸找不到了,都是用CorelDRW自己画的,没预览百十来张图找起来会哭的
那张图是PS的 原图好像跟你的一样

网友:
我认为在做没图纸的飞机前,最好拿薄泡沫按比例做一架小的,然后在模型的模型上 ,找中心,看飞行姿态。然后在做大的。个人愚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