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不锈钢板上开孔?

楼主(2011-06-30):
有个不锈钢控制柜的箱子,需要在上面开个15公分的孔装风扇,请问谁知道该用什么工具啊?箱子厚1.5mm

网友:
电磨可以的

网友:
薄金属开孔器

网友:
用不锈钢专用钻头,先用小直径的打一圈,然后弄掉中间的再用锉刀锉。就可以了。

网友:
飞机式开孔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B:
这是钻木头的。

网友:
用开孔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钻木头的。
有合金头的  也开一开薄板  注意安全

网友:
就是飞机钻简单,等于一个圆规,只是划线的头部变成钢刀,低速切削,白钢刀头就足够了

网友:
飞机钻有合金刀头的,可以开金属孔的!不过最好在钻床上加工,或者在钻铣床上加工。注意转速不要太高!

网友:
曲线锯也可以,要有经验的才开的好

网友:
要求不高敲完一圈定位孔手电钻轮一遍换锉刀使劲插 换说淘宝不是有150mm的合金开孔器?

网友:
曲线锯...开孔中间打个小孔..用铁片连住曲线锯...像圆规那样画圆试试...

网友:
钻头,电剪刀,曲线锯,等离子切割,锉刀,一阳指等等,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楼主也可以借建党伟业90大庆之日,大唱红歌,自然会让天地震撼,区区一个小小寰球还能奈何楼主,扯远了,我的控制柜都是用不锈钢下脚料做的,对于开孔也很头疼,钻头经常被烧,原来都是用钻头开一个孔,再用曲线锯,后来有了数控等离子,就全部用它开孔了,连螺丝定位都用等离子先哧一下,声明一下,我和红歌不熟

网友:
依我看如果体积小巧的话可拿去线切割 !!!!

网友:
装风扇要求不高的,钻一圈小孔搞下来后再挫一下就得了,偶尔一次的没必要大动干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我用电磨上小切割片

网友:
如果铁板厚度在1mm以下的话,楼主可以用这种开孔器。楼主可以照图片自己做一个

网友:
等离子吧,最方便了,还容易找。

网友:
你确认你的机柜有1.5毫米厚?太厚了吧?
可实际操作的办法藤椅和6楼都不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有一种配合电转使用的薄板切割的工具,可剪任意曲线。
6楼的办法可以做完美切割,就是效率非常低,只用一边的刀,用手切销就可以,可两边同时切,出现一定深度后两边反复敲打可以取下内园。

网友:
画个圆用扁铲剁下来

网友:
不锈钢的好开孔的,还是用线切割吧!

网友(2012-10-09):
用等离子最好,其次是用小钻头打排空,用曲线锯你2分钟换根锯条。

网友:
配合电转使用的薄板切割的工具

网友:
电磨用途广泛

网友:
我是用角磨机开的,先划线,在用角磨机慢慢切,,一个孔10几分钟可以了,有线割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