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6S分拆3S,求高手指教如何接线

楼主(2011-06-30):
电池如下    两极分别在上和下,请问如何连接平衡头线和电源线.

因为是之前的6S电池,所以有两块下面连起来了.I I I 右边两个的下面已经连起来,还有一条黑色的平衡线在那,左边的那块底下也有一条黑色的平衡线.头上就是一块电路板...和一般的电池两极都在一头完全不一样,我看得斯巴达了...

网友:
先把三片电芯 正负串联  然后会得到4个接头  平衡头4根线  右起为正  然后依次焊接4个节点 最后两头焊接动力输出线

网友A:
LZ自己看吧

楼主:
按LS的两位已经弄好一个了- -另外一个我居然找不到正负极,杯具啊....
后来用最傻的排除法,借用以前的一个电量报警器终于找到了...物理没学好就是惨

网友:
技术帖啊 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自己看吧

我···想知道···自制2s锂电该怎么接线····

网友(2011-08-28):
这个帖子顶一下!!帮助到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自制2s锂电该怎么接线····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吧,不要第三片,第二片负极输出到t头

网友(2012-06-29):
不是故意挖。。。做个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LS的两位已经弄好一个了- -另外一个我居然找不到正负极,杯具啊....
后来用最傻的排除法,借用以前的一个电量报警器终于找到了...物理没学好就是惨

如果电芯上没有标记,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及正负极。。锂电很危险,别勉强操作。

网友:
锂电很危险,别勉强操作。

我在焊接时,极片没有套热缩管保护,结果偏口钳稍碰了一下,一个小火花打了出来,在钳子上留下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如下739334   两极分别在上和下,请问如何连接平衡头线和电源线.

因为是之前的6S电池,所以有两块下面连起来了.I I I 右边两个的下面已经连起来,还有一条黑色的平衡线在那,左边的那块底下也有一条黑色的平衡线. ...

lz你是要6S拆成两组3S用,我想问一下LZ有一片极耳是无法焊接的请问你是咋么解决的?

网友:
 好东西就是应该这样分享的

网友:
大家看一下飞客A123电池的连接方式就会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