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DLG机翼加强方案是否可行?(如图)

楼主(2011-06-30):
新菜鸟对DLG复合材料很着迷,请教各位大侠,这样的机翼加强方案是否可行?欢迎斧正!

网友:
做出来会很重的

楼主:
恩,估计得65克

网友A:
65克很不错了,机翼表面上下都要有碳丝,注意受力分析,不怕麻烦的话碳片中间夹一条轻木,强度会好好多,副翼那个地方加碳的思路是好的不过没有必要了,复材机翼的铰链都是机翼做好了之后才开出这个槽的,而且基本直接留出一个树脂层直接依靠玻璃钢的弹性做铰链,所以这个槽的位置加一条轻木即可,作用是防止机翼表面玻璃钢层剥离机翼泡沫层,后缘不用碳丝,玻璃钢强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克很不错了,机翼表面上下都要有碳丝,注意受力分析,不怕麻烦的话碳片中间夹一条轻木,强度会好好多,副翼那个地方加碳的思路是好的不过没有必要了,复材机翼的铰链都是机翼做好了之后才开出这个槽的,而且基本直 ...

多谢您的指导,您的几句话使我顿开茅塞。我把平面加强方案传上来,你再给看看?
全机翼是蒙0.06玻纤布,翼根、翼尖和副翼部分区域使用双层玻纤布加强(如图黄色部分所示);
碳纤维加强是:前缘3K碳纤布蒙皮(D盒)、全翼3k碳丝网格、机翼下表面由“拉手”与“重心”之间用12k碳丝、机翼下表面副翼槽两边3k碳丝加强。(如图蓝色部分所示)
另,附上开副翼的图,以利于更清楚判断加强方案。

机翼上表面碳纤加强

机翼上表面碳纤加强

机翼上表面碳纤加强局部放大

机翼上表面碳纤加强局部放大

机翼下表面碳纤加强

机翼下表面碳纤加强

机翼下表面碳纤加强局部放大

机翼下表面碳纤加强局部放大

玻纤布加强

玻纤布加强

副翼方案

副翼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