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头老钻水怎么办??

楼主(2011-06-30):
大风时~~~
好快~~~~~
开个小差~~
钻水啦!!!!!!!!!!!!!!
掉头啦!!!!!!!!!!!!!!
一下子掉两名~~~
杯具~~

网友:
试试跑侧顺风,当然,下次别开小差了

网友:
解决的方法:
1.不许开小差
2.换B帆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换C帆就可以开小差了

网友A:
一把前帆向前调主帆向后调.拉开二帆间距离.二前后帆后调,舵前调.能有所改善前者是要牺牲帆的效率,后者是牺牲稳定性.还有就是后调重心.都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最好就是加大船艏排水量.你得换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把前帆向前调主帆向后调.拉开二帆间距离.二前后帆后调,舵前调.能有所改善前者是要牺牲帆的效率,后者是牺牲稳定性.还有就是后调重心.都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最好就是加大船艏排水量.你得换船

调来调去给你搞晕了,舵前调----是怎么弄得?
最后建议楼主换船还是不错的,但算楼主上来白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快~~~~~
杯具~~

好快 !   快到什么程度 ,就因为慢了才这样

网友:
船头扎水,是因为帆的分压中心高,大的顺风会产生一个翻到力矩。
这个力矩需要船前倾,使浮心前移,和重心产生反向力矩。
如果船型前部浮力储备不够,就会埋头钻水。
解决办法:
1.换船(等于没说);
2.减少帆面积,风小点再玩(等于没说);
3.把压铅后移,改变水线,使前部浮力储备增加;
4.增大稳向板长度,使反向力臂加大。
没有量化数据,只是定性分析。
没玩过帆船,拍脑袋想的,各位包涵,拍砖。

网友:
呵呵,楼上没有玩过帆船就给别人解惑,帆船哪里来量化数据?
钻水不仅仅是船头排水量的问题,和船头线性和重量配置以及操纵手法都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舵的前调是要动较大的手术的,是移动舵位置,目的是平衡后调的帆,把帆调得越靠近重心,顺风钻水就越少,和操纵手法关系不大.正顺风当然的要把前后帆左右最大限度打开保持正直航线,最好采用后左前右的方法.顺风钻水是绝对存在的,只是怎样减少,把帆调的太后顺风自然好走了但迎风的损失就大了,所以宁愿顺风钻水也不牺牲迎风性能,何况迎风航线也比顺风多啊.比赛中也常见到迎风性能好的船顺风就走不过迎风性能差的船.可顺风追到的距离是没法补上迎风的差距的.用心 观察下是不这样.如果你能把帆调到重心之后我保你不钻水而且是抬头.

网友:
宁愿顺风钻水也不牺牲迎风性能---说的对
结论是没有必要调整钻水的船不钻水,钻水是在特殊风力下的临界情况,帆船还是要保证最佳的迎风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玩过帆船的兄弟分析得非常正确.船顺风钻水主要是帆的翻到力矩.解决的办法也是可行的,我认为首选换船,准确说是加大船艏排水量,改变原线型并不是随便换个船,把船的最大排水处前移.保持原排水量,重心等.不牺牲迎风性能可不等于容忍顺风钻水.当然如果条件不可能,那就采用二换帆,换低的帆,不是小的帆.换用宽短的帆.这样就能降低翻到力矩.后二点我就不认同了.这样的调整是要牺牲整船原有航行性能为代价的,只能说是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