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您的安全,请检查一下家里的 漏电短路器。有比较图。

楼主(2011-06-30):
这是市场上买的两种不同产品,按 试验按钮 都能立即使开关分离。
但您要是触电了。。。。就。。。。。

网友:
随时代进化了

网友:
想说什么?不明白!

网友:
右边那个是假货,漏电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
叫断路器啊

网友:
谋财害命!

网友A:
就应该把生产这个产品的那个企业的董事长抓来,装上它的产品让他去摸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应该把生产这个产品的那个企业的董事长抓来,装上它的产品让他去摸电线。

就是就是

网友:
看见研究生的话想起来 一个真实的故事:二次大战初期美国降落伞故障率很高,军方检察官想了个办法,验收时候,让生产商的老板使用自己的产品跳伞。这样一来,故障率居然降低为0 .

网友:
这都是老款了,还是分立元件的,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