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雕刻机.自己设计了一台,已经完成.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2011-06-30):
行程:X*Y*Z=200*150*70.
传动丝杆:X,Y,Z都是1604的梯形丝杆加消回差螺母.
滑动单元:Y轴是20的支撑光轴加滑块,X和Z轴是16的光轴加直线轴承.

网友A:
光轴是越粗越好,不过感觉有点不成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轴是越粗越好,不过感觉有点不成比例

说的是,一直担忧强度问题,所以尽量用粗点的。

另请教个问题:丝杆用什么轴承比较好?
我看很多人用球面带座轴承,不知有什么特点?
我打算用角接触轴承,不知可否?

网友B:
全程跟踪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程跟踪学习.

呵呵,一起学习,欢迎指教!

网友C:
行程有点小 最实用的行程个人觉得是250*200*80

作为一个过来人 提个建议 不要用t型丝杠
1 节约不了几个钱
2 消间隙很麻烦 自己加工更麻烦  安装也麻烦
3步进电机比较背力 容易烧电机
4 t型丝杠不用黄铜螺母的话 使用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程有点小 最实用的行程个人觉得是250*200*80

作为一个过来人 提个建议 不要用t型丝杠
1 节约不了几个钱
2 消间隙很麻烦 自己加工更麻烦  安装也麻烦
3步进电机比较背力 容易烧电机
4 t型丝杠不用黄铜螺母 ...

多谢前辈分享宝贵经验.
下次设计个大机机再上滚珠吧.

楼主:
控制板,光轴,步进电机等陆续到货.
图纸准备拿去加工.

网友D:
不要怕错,行动是关键

网友E:
回复 网友F:

LZ,你的光轴是用的什么材质的,45#钢镀铬还是轴承钢?单轴的跳动控制在多少?强度按照多大切削力计算的?详细说说,给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的光轴是用的什么材质的,45#钢镀铬还是轴承钢?单轴的跳动控制在多少?强度按照多大切削力计算的?详细说说,给个参考。

镀铬Gcr15硬轴(轴承钢) 直线光轴 Ф16mm。(买回来才发现16很细,20应该会好点)
呵呵,我也没经过认真计算哦。 ,只是参考了坛子里各位前辈的机器。能啃个铝和铜就满足了。
设计时尽可能向减小变形方面考虑,比如增加两根平行光轴间距,减小X光轴和Z光轴的间距,减小电机主轴到Z光轴间距等。
其实上直线方导轨才是硬道理。
考虑不到的地方还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怕错,行动是关键

多谢支持!

楼主:
看了很多高手们的贴子,把无动力主轴重新设计了一下.
最外两个轴承用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
皮带轮传动比1:3.

楼主:
今天去赛格转了一圈,买了一个开关电源,24V 16.6A,我想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B:
楼主家在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家在深圳?

呵呵,是的.

楼主:
郁闷,没订到合适的T形丝杆.非得逼我上滚珠啊.

网友:
滚珠  才好啊  ,

楼主:
零件正在加工中................

这是我的丝杆轴承的安装方式:
由于一开始只考虑了1和2号的轴承位,所以轴承座板做薄了点,所以只好将丝杆延长出3号轴承的安装位.
如果1,2号轴承位使用角接触球轴承面对面安装能满足要求,3号轴承可以不装.
否则,1号位装深沟球轴承,而2和3将装角接触球轴承背对背安装.
上面是X和Y轴的安装方式,但Z轴空间小就只有1,2号轴承位,没有3号.

网友G:
如果是1号位装深沟球轴承,作为支撑端,不知是如何实现轴向的浮动。

网友:
赶快行动吧

网友H:
有几个建议呢
1,立柱和底板的连接显得过于薄弱,有待加强
2,立柱背板没必要这么厚,增加重量,但是强度提高不多,可以在顶上加一条就行
3.轴承的话要么两个角接触背对背安装,要么就是深沟+推力轴承,我是直接用轴承座的,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

零件正在朋友那里加工.已经很麻烦别人了,更不好意思催了,只好等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1号位装深沟球轴承,作为支撑端,不知是如何实现轴向的浮动。

仁兄考虑得很周到.
我也没评估过丝杆在轴线上的变形.
如果真要做的话,要把轴承用卡簧锁在轴上(现在结构是不行了),再把座孔打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几个建议呢
1,立柱和底板的连接显得过于薄弱,有待加强
2,立柱背板没必要这么厚,增加重量,但是强度提高不多,可以在顶上加一条就行
3.轴承的话要么两个角接触背对背安装,要么就是深沟+推力轴承,我是直接用 ...

多谢兄台的建议!
1.立板底部是用5个M6的螺钉与底板联接,且每边各加了两块加强筋,不知强度是否够.
2.这点同意,其实受力瓶颈是在两个光轴上.
3.轴承座好啊,我这只是简易的补救方法,下回设计就要考虑多点了.

楼主(2011-08-14):
零件加工得差不多了.
今天去把底座试装了一下,已初见雏形.

网友:
机架硬朗。

楼主:
机器装得差不多了,就等丝杆把螺母装回去就可以完成了.

楼主:
另一角度

网友:
都花大本了!也不差把光轴换滑轨吧?

网友:
龙门架上加多一条横板那就完美点!

网友:
丝杆两端怎么固定的?

网友I:
不知道LZ花了多少米??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LZ花了多少米??很不错的

成本不是很确定,机械部分是朋友帮忙加工的.
估计全部花费在4K左右.

网友B(2011-09-13):
怎不见主柱后面的板呢?莫非楼主想偷工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不见主柱后面的板呢?莫非楼主想偷工减料?

多谢兄弟关注,后面的板是有的,还没装.

楼主:
趁假期干点活.
机机基本上已经装好了,电控部分也搞定了.
夹了支铅笔上去,写了几个字,测试了下回零精度等,基本上满意.

楼主:
但也还有几个问题:
1.步进电机在运行时叫声有点大;
2.步进电机进给量,转速,加速度等还没找到合适的量;
3.对MACH3还不太熟悉.

这几天再把主轴装上去,实际雕些东西看下.

网友:
不错干干净净的挺漂亮

网友:
祝贺你,JJ完成了,可以过瘾了。

网友:
虽然结构不算好,做工却很规整漂亮

网友:
这个做下来成本大概多少啊

网友J:
楼主这个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可以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个图是什么软件画的,可以说一下吗

是用SOLIDWORKS画的.

楼主(2011-11-27):
好久没更新了......

最近给无动力主轴做了个PWM调速,但还是不敢加到高压,所以主轴转速上不去.
切切木头还可以,切铝时就振动比较大.
所以暂时先用一个电磨来代替.

楼主:
测过电磨夹刀杆后,刀杆上的跳动在10个丝以内,将就用了.
就是高速时振动比较大点.
电磨最低转速12000,最高27000转.

楼主:
第一个作品

楼主:
画了个方圆,测了下精度,大概在10-15丝左右.

楼主:
雕了个浮雕,刀尖比较钝大概0.5左右,很多地方雕窄了.后来换了0.1的尖刀后效果好多了.
大小是40mmX40mm
这鱼是单独放大雕的.25mmX15mm

楼主:
高转速铣铝很爽,吃刀0.5mm,F200没问题.

总之,还算马马虎虎,基本上满意了.
主轴对雕刻的影响很大,以后有米还是要换个好点的或者上水冷了.

网友:
楼主的JJ用了多少米啊,喜欢这样带支持的圆轨,刚性好,漂亮,能否给学习的兔子!

网友K:
楼主Y轴的滑套是什么意思?是用的含油铜套吗?铜套的受力是否比直线轴承大?耐久性哪个好?

网友B(2012-04-14):
祝贺楼主初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