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Y型接线方式改三角型

楼主(2011-06-30):
370W电机加0.4K的变频器后无力,经坛友们分析可能是变频器的设置问题,重新设置无效后,拆开了电机。拆开后才知道是Y型连接。一下是改造步骤请朋友们围观看看我连接的方法对么?图一找到中性点。图二分别引出中性点。 假设电机原来的三根输出线是A,B,C。那么A的头对应的尾咱叫A',B的头对应的叫B' 依次对应。 连接方式如下。A'连接B,B'连接C,C'连接A。 连接后是三根线  1(A,C');  2(B,A');3(CB')

拆机

拆机

楼主:
引出中性点

引线后。。。。。。。。

大图好看。。

大图好看。。

楼主:
各位朋友也帮看看,,,

网友:
你拍的照片还是分不清头和尾。找到中性线,中性线是三根线合并起来的,把合并成为中性线的三根线分开,用万用表找到三个线圈的头和尾(此时有六个线头),然后按你说的A的头对应的尾咱叫A',B的头对应的叫B' 依次对应。A'连接B,B'连接C,C'连接A。 连接后是三根线

网友:
注意头和尾不要搞错
你把中心点的那3个线都要当成尾

网友:
三角接法怎么看头和尾,线圈不就是一根长漆包线缠的吗?两头有甚区别?

楼主:
收到我的图片可能太小看不出来。中性线是电机里边三个接在一起的三根尾端。。

网友:
把铭牌照清楚看看,还有电机的尺寸大小说说。我想买个370W的呢

网友:
星点那个是三个线圈的同名端,只要保证6个头异名端两两并联出三个头就行,想怎么接都行,但不要把一组线圈的搞到一块去了

楼主:
改造后试验。变频器10HZ不卡了。一切正常。各位朋友您们用的是么皮带。缝纫机皮带太不给力了。没用了几次就脱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