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刷 韩版固件教程(附数据线改造方法,添加2.0固件)

楼主(2011-06-30):
使用智峰软件 progisp168 烧写韩版固件

大家到手的KK一般都是烧过固件的,所以熔丝都是设置好的,不用改动,只需烧程序即可。

自己焊接的KK 第一次使用必须设置好熔丝(E2 DE FF),再写入。

屏幕录像专家录制,视频下 载后是EXE文件,直接运行,不需要下 载录像专家

文件名: 录像1.exe
描述: 录像1.exe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d16d19c-a330-11e0-9449-0015c55db73d/

程序 及韩版 1.7固件

文件名: 【USB-ASP(免驱动B型)_TB】.rar
描述: 【USB-ASP(免驱动B型)_TB】.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20ffb82-a332-11e0-8c29-0015c55db73d/

文件名: KR_v2_0.rar
描述: KR_v2_0.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4ead978-a3d5-11e0-abf6-0015c55db73d/
包含固定翼,单轴到6轴的所有模式,具体何种模式对应哪个固件请参照网站图示

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x.html?modea=xxcontroller

原来的数据线插头需要改造下: 数据线红线为1,依次2,3....10;
注意:ISP烧录器是10针,1针对应MOSI,也有可能大家手里的烧录器1针不是红线,需要仔细观察,再辨别对应关系

网友:
烧录器器怎么改请教下

如题

网友:
楼主是好人,谢谢你.

网友A:
谢谢,以后刷1.8的时候在来细看

网友:
谢谢,此贴要留标记

网友:
KK的PCB数据接口方式是固定了的,不可更改。但USBASP由于是开源的,成品虽然电路与固件一样,但PCB布局多样化,相应的数据接口也有多种,就OURDEV整理发布的就有6种以上,所以,烧录线的数据接口最好还是分析一下电路看其输出接口的布局。总的原则是:了解USBASP的接口正负极、MISO、MOSI、SCK、RST、NC的定义及排列方式,每根数据线对应KK的PCB数据接口的上述接口定义才行。否则一旦弄错,轻则CPU无法写入固件,中则CPU锁死,重则烧毁CPU。有高压解锁器的朋友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以后刷1.8的时候在来细看

没有1.8了。官网已经直接升级到2.0了

网友:
固件是x模式还是+模式?谢谢!

楼主:
包含固定翼,单轴到6轴的所有模式,具体何种模式对应哪个固件请参照网站图示

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x.html?modea=xxcontroller

网友:
顶一下,今天按楼主帖子的改线成功并成功刷机

网友:
2.0固件刷机完毕,超好用

网友:
留个记号,晚上试试。

网友:
视频需要下 载录像专家才能看吧?
还是没太明白具体哪个针怎么改

楼主:
视频下 载后是EXE文件,直接运行,不需要下 载录像专家;原ISP烧录器是10针,1针对应MOSI,也有可能大家手里的烧录器1针不是红线,需要仔细观察,再辨别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