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级的JJ罩杯居然没有摩擦片!

楼主(2011-07-01):
30级的JJ飞了蛮久了,感觉离合器有点滑,本来以为来令片磨损了,结果拆开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以为是全部磨完了,就把非耐的600摩擦片,加了来令片后离合甩块怎么也装不进去了!问了下同是30级机机的朋友,居然说从来就没装过这摩擦片,都是甩块直接磨罩杯!……

网友A:
减肥,令人心痛的

网友B:
甩块直接磨罩杯??? 胡说八道!!!

网友C:
30没来令片得我真没见过

网友D:
我也没见过,

网友E:
LZ的来令片厚了点吧,要不就是沾接的时候胶给多了吧.

楼主:
终于装进去了……磨薄了点
之前没有来令片飞了这么久不知会不会坏Q_Q

网友F:
30级油直都有摩擦片的,你可以把离合器甩块向内压进去点!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G:
估计你的离合器甩块该换了
没有摩擦片甩块是过度张开的状态,估计都变形了,你装不进去也可能是因为离合器甩块变形了哦,建议更换!

网友H:
离合器甩块变形了,金屬磨金屬, 一般來說已因發熱, 或許是說磨得過熱而軟化了
过度张开的状态是必然的
最麻煩是就算用手壓回去也常出問題, 比如 一邊軟一邊硬點, 以至離心點不平均而震動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