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师傅们是怎么解决的 希望能得到师傅的帮助

楼主(2011-07-01):
最近调发动机 GMS 40级的 都调整三个下午了搞的我脊椎特难受 …………找了些资料 做配合 发现主油针都说在2圈以内  之前主油针1.5圈整时副油针在3圈(风门最大 俯瞰副油针间隙在2mm左右)怠速很好一拨就着 但风门稍拉一点也就是打到1/3时 发动机就会熄火 高速根本上不去 就这个动作 我哭的心都有 于是乎思考…………贫铀!!!加大主油针 但直到主油针圈数到2圈过1/4时发动机勉强能维持 发动机有点喘听起来很吃力 化油器有大油珠溅出 而且转速明显不是最高但发动机能维持能维持动作10秒以上 此时副油针还保持在之前的3圈 郁闷……应该是副油针太富油 慢慢收小副油针圈数直到全风门转速“好像”变高时 停止此时副油针圈数在2圈到1.8圈之间 间隙1.5mm左右 就这个油针参数 感觉还是有问题 当风门拉到一半时工作还是比较好的 跟随也可以   但高速还是维持时间5秒左右就会降转速 或者熄火 这时化油器 也几乎没多大的油沫溅出 太伤我心了 主油针已经2圈过1/4了 不知道师傅们是怎么解决的 希望能得到师傅的帮助  :loveliness:

网友:
帮顶,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
先全部油路清洗保证畅通,这是前提。不要管油针具体几圈,启动后慢开风门,机器一旦喘就开大点主油针,不要管它具体几圈,直到风门全开机器能保持运转。再慢收主油针提高转速,调到风门全开状态机器最高速能保持运转而且不喘,回退几格主油针,下水试航,根据机器运转情况微调主油针。航行时调到风门全开转速最高而且不喘状态。然后根据航行中油门跟随状况微调付油针达到跟随良好状态。最后再调整主油针保持航行中风门全开转速最高而且不喘状态,结束。
飞机用的机器省去下水航行调试过程,直接地面调试即可。

网友:
先看看你的油好不好的
网站上有的油真的不怎么好用

网友A:
调发动机 GMS 40级的 ,都说在2圈以内  ,(风门最大 俯瞰副油针间隙在0.2--0.5mm左右)怠速很好一拨就着。
但风门稍拉一点也就是打到1/3时 发动机就会熄火 高速根本上不去 就这个动作 我哭的心都有 但是不是贫铀而是富油!!!加大主油针 但直到主油针圈数到2圈过1/4时发动机勉强能维持 发动机有点喘听起来很吃力 化油器有大油珠溅出 而且转速明显不是最高但发动机能维持能维持动作10秒以上 此时副油针还保持在之前的3圈 郁闷……应该是副油针太富油 慢慢收小副油针圈数直到全风门转速“好像”变高时 停止此时副油针圈数在2圈到1.8圈之间 间隙1.5mm左右 就这个油针参数 感觉还是有问题 当风门拉到一半时工作还是比较好的 跟随也可以   但高速还是维持时间5秒左右就会降转速 或者熄火 这时化油器 也几乎没多大的油沫溅出 太伤我心了 主油针已经2圈过1/4了 不知道师傅们是怎么解决的 希望能得到师傅的帮助 (全都是富油造成)。
你不看有关的资料,盲目乱调,只会越调越乱!
调机很简单!但要按一定的步骤来!!!
主要有三步:
一、主油针开2圈,开1/3风门 ,副油针调到,风门最大 时俯瞰副油针间隙在0.2--0.5mm左右,开1/3风门 ,启动发动机。
二、开大风门,关小主油针,这时转速会升高(这时拿掉火电),全开风门,继续关小主油针到转速最高力即退会主油针1/4圈,使转速略有降低。
三、减小风门到最低稳定转速,迅速开大风门转速延迟上升,就拧进副油针1/4圈。迅速开大风门熄火,就拧出副油针1/4圈。
迅速开大风门转速上升,就基本调好了。
记住调机原则:一、先调主油针高速!甭管付油针!!
                   二、后调付油针低速!别动主油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发动机 GMS 40级的 ,都说在2圈以内  ,(风门最大 俯瞰副油针间隙在0.2--0.5mm左右)怠速很好一拨就着。
但风门稍拉一点也就是打到1/3时  发动机就会熄火 高速根本上不去 就这个动作 我哭的心都有 但是不是贫铀而是 ...

不错,辛苦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