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玻璃,有哪位大侠懂得

楼主(2011-07-01):
要磨一块330*330的一面平面一面锯齿,锯齿角度不等的光学玻璃镜片,大家给出出主意

网友:
费聂耳透镜???

楼主:
还不会上图,急死

楼主:
两边的齿是对称的

楼主:
急,自己顶一下

网友:
這東西要有專業磨床,自己弄要夠嗆。。。。找配眼鏡的老師傅試試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人干的活

网友:
菲涅耳塑料镜片一样可一用的,成本低,便宜。怕磨损可夹在两玻璃间就可以了。
如果非要做玻璃的,可用数控车床,在装刀位置上换成小型高速动力磨头,设计好刀路后慢慢磨削,也应该能做出来的,不过肯定很费工夫的而且弧面还很难非常准确,特别是底部锐角部分,很难磨到的,会严重影响镜头的使用效果。以前我见过照相机厂磨镜头,也是要磨很久的。
目前好象已经有一种液晶式电子透镜,通过改变电场即能改变光的折射率,目前已经运用到数码相机的自动变焦上了,效果与普通变焦镜头相同,但省却了机械部分体积也小了许多。它就是平板式的镜头。可以想象,将来的电子放大镜就象一块平板玻璃一样,通过数码设定就能获得所需的放大倍率。那时你就不要再磨玻璃了。

网友:
拉什么裴的来着吧透镜,好象在投影机论坛里听过这名,买不到现成的吗?磨的话,光磨成透明的抛光就很费力了

网友:
开粗用金刚石砂轮,然后用稀土抛光粉抛光可以达到镜面效果。朋友水晶球厂就是这样干的,不过他是32面的水晶球。楼主这个不容易,330不小了。何况还要精密。

网友:
水晶球

这就是磨的效果

网友:
买现成的吧,那还不是玻璃的,太难了

网友:
这是菲涅尔透镜,一般都是塑料热压成型的。很少见过用光学玻璃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我的想法是用做雕刻机的方法用进口直线导轨导轨搭一个数控磨床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再次谢谢

网友:
LZ你的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据我所知国内没有厂家能做这样的玻璃菲涅耳透镜,国外不知道.我以前工作的工厂有车床可以加工玻璃镜片,但做不了这么大,而且效率很低,设备价格贼贵,大概要2000多万,现在能看到菲涅耳透镜绝大多数是塑料的。还有非专业人员要把330大的平面做好也不容易,不过加工的设备到是非常原始和简单,个人DIY也是很容易的,这种设备也没有精度要求,有兴趣可以详细说。
   你说的用数控磨床做的方法也不太行,我估计你没法解决主轴问题,你要磨到镜面,两个主轴的跳动精度没有0.05um是不太有可能完成任务的,一般主轴有2um的精度已经非常好了;还有磨料的问题,玻璃镜片加工一般是用金刚砂轮铣面形,用金刚砂粗磨,再用不同粒度的氧化铈粗抛、精抛。
   真的很麻烦,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
你要干啥用?就聚聚光呗,塑料的就足够用,玻璃没必要。

楼主:
如用量大有什么好办法,毛胚是厚玻璃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磨豆浆我就行

网友:
用倒模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用玻璃不现实。
光学玻璃对折射率和均匀性的要求根本不是普通的厚窗玻璃或做饰品的晶质玻璃能比的,而一般玻璃的光学性能就不如树脂了,尤其加工性能上,树脂有绝对优势,何况它又轻又结实。
菲涅尔透镜受原理所限,决定了它只适合聚光而不适宜成像,不值得用玻璃磨。

网友:
光学平面,有难度啊,怎么检测想好了吗,没有足够的好的检测方法,是磨不出好的光学镜片的。平面好象要3块对着磨交换着磨,然后,借助一个标准的球面用刀口仪检测竟面的精度,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
至于另一面,我认为,你放弃这个想法还是比较好点,业余能加工出这样的光学竟面,施卡镜子早就满天飞了啊

网友:
用加工金属的方法加工玻璃,肯定是不行的。你的设备只能用来加工金属,如果非要加工这个透镜,也只能加工一个金属模具,然后塑料压铸。其它方法根本不用考虑。

网友:
有点像 二维光学 器件

先上铣床  ,不知道什么道具可以啃玻璃  ,

然后手工研磨  ,或者做个模具机器磨

网友:
数控铣床,3轴以上的,高速磨头,刚玉砂轮开坯,磨镜面不清楚用啥,好像铸铁+金刚石粉可以

网友:
LZ的好象是个柱面镜。如果量大只能用PMMA注塑,而面形要根据材料重新设计,要求高就要用光学级的PMMA,就是现在树脂眼镜的材料;没要求就无所为。模具只能找个有类似经验的工厂做,价格可能是天价。注塑机要求高可以选FANUC全电动的注塑机,国内海天可能有类似的机器。
    如果LZ非要玻璃不可,我建议你找一下做玻璃镜片模压型料的工厂,不过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即使模压型料能达到你的要求,生产周期也会很长,因为玻璃冷却太快会裂的,一个月的冷却时间是比较乐观的估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玻璃冷却太快会裂的,一个月的冷却时间是比较乐观的估计。
==============
这个说法有点新鲜.能讲详细点吗?
钢化玻璃是快速冷却的.
浮法生产玻璃冷却的时间也不是太慢的

网友:
光学的东西, 精度要很高.
自己磨天文望远镜, 要用近球面曲线去磨.
但此法不能用于这种镜上. 所以难度十分高.

曾在网上见过用车床在金属表面车上镜面的,
车床轴承是用空气的轴承, 十分精密.

网友:
http://www.3dlens.com/shop/fresnellens.php

Size: 190mm x 300mm
Thickness: 0.4mm
Material: PVC
Groove pitch: 0.3mm
Focal length: 300mm
Protective case: No
Full page magnifier is ideal for reading small print of most book, map, document and newspaper easily. Vinyl frame acts as handle to keep fingerprint off lens surface.

Quantity   Unit Price
  1,000~     $0.84
    500~     $0.88
    250~     $0.94
    100~     $1.00
     50~     $1.20
     25~     $1.40

如这个合用, 买一个就算了. 是pvc的.

楼主:
谢谢大家,主意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