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测试电调缓启和MB失控保护功能,自解疑惑!

楼主(2011-07-01):
我的550E电调烧毁后,一直有个疑惑,就是电调有缓启动功能,怎么在静态切换3D启动时就把电调烧了呢?这个问题在帖子《550E电调冒烟起火,请老手解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5117》中提出,也咨询了台湾亚拓工程师和卖家,均未获得正面回答(遗憾~)。昨晚看着已经升级为MB系统并调试好的机器,突发奇想,不如自己测试一下新电调的缓启动范围。于是卸掉大桨,在normal模式,从小油门开始,不断开关机器,希望测出能够缓启动的初始油门允许值。结果一直测试下去,竟然在油门100%的情况下,也能缓启动,后来干脆直接切换到Idel1、Idel2模式(对应初始油门是85%和100%),打开开关,一样可以缓启动。
结论:
1、亚拓70A这个电调不存在缓启动初始油门范围一说(原来和网友“の慕夜の”有类似的想法,是不是“刚开始切换3D,油门曲线应该是过了缓启动保护的区间....”,特别感谢“の慕夜の”的详细分析!)。——我认为电调就应该这样设计,否则还叫什么缓启动呢?
2、静态切换3D模式起飞理论上是完全可以的,除了暴力一点外,不应烧电调。
上述结论如果不是自己冒险测试,恐怕永远都是个谜了!

解决了这个疑惑,新的问题出来了。就是电调是怎么烧的呢?原因不找到,是绝对不能再冒险飞的!可能的原因有,电调缓启动失灵、机械故障卡住。机器已经飞了半年,电调缓启动一直好的,从未调过,为什么这次飞3D就不缓启动了呢?基本上可排除电调问题。再仔细检查机械故障:于是检查大齿,刚换过不久,检查也确实无问题。检查尾驱动主齿,发现有扫齿的地方,检查尾轴传动齿,也有一点点稍稍凹进去的地方。还有就是机器曾经发生过高速航线尾舵失灵(据查是所有直升机的原理性的弊端)摔过,早想换主轴轴承,上下两个轴承用手旋转测试都是涩、涩的感觉,十字盘也有这个感觉。老手说不影响飞,就没换。其他各处暂未发现问题。于是基本确定电调起火原因是机械故障卡住。虽然现在可以飞,也很稳,但不敢飞了,有隐患的地方必须全部更换才能正式飞行,否则早晚出事。

通过冒险测试和机械检查,基本确定是机械故障导致电调起火。

另外顺便也冒险测试了一下MB的失控保护功能,在未能设定的情况下,MB的失控保护是油门最低,这个设计很合理。
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上述测试,必须卸掉大桨!最好也卸掉尾桨。

网友:
缓启只要开了。。。就算油门100% 或这切了3D就应该是缓慢启动。。。YT的缓启就更明显了。。。只要开了就是缓慢启动。。。这一点好盈都没他好。。其他牌子我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电调的保护做的还不够啊

网友:
泰世200的18A电调缓启也做得很好.

网友:
我的杂牌电调都可以缓启动

网友:
好盈 platium Pro缓启也不错的

网友:
如果LZ是论坛知名人士,早就有人联系LZ免费更换坏掉的部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试完了,关于100%油门也能缓启动的回复才出现!而且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他们欺负新人啊!劣根性也带到坛子里了。简简单单一个电调的功能说明,为什么YT就不能直接说明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完了,关于100%油门也能缓启动的回复才出现!而且很多!

我用亚拓都是直接idel启动的,缓启动很柔和,刚刚看到你的帖子
天天都泡坛子的大多是商家或者准商家,要不然肯定是吃饱撑得,所以没人回复很正常

网友:
上次忘了关3D模式就接电了结果大桨转了起来,一看控在3D模式赶紧关掉还好有缓起功能不然后果难以想象。

网友:
原来如此,轴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要有你这样经验的回复,充分证明,静态切3D 起飞是完全可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买的轴承,是在五金店买的,感觉极其顺滑,滚珠包的很严安上正好合适。从结构上看,比亚拓原装的合理多了,不易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明3D模式是可以缓启动的。

网友:
标题

个人理解:切3D……缓启动烧电调……1.控切3D油门……电调缓启动……那么电调在接受控的油门信息时该如何动作?别忘了你的缓启动设置……
2.架设3D油门起飞.无缓启.那么瞬间带动机械部分(桨)……是否应该为瞬间大电流?再加上轴承.传动磨合的阻塞……另外还有个电调没有富裕电流安数是否会造成烧毁?比如30a恒定电流……40a瞬间电流……电调40a……长期3D启动……

个人见解……望有研究的人指教……本人新手……欢迎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