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安装角度要向右偏1--3度的说法完全是误导人!

楼主(2011-07-01):
我发现电机安装向右偏(从机尾朝机头看)反而导致机机向左偏航,原因就是向右偏的电机把风吹到机翼特别是尾翼的左边多些,因此左边受力大些,就向左偏了!所以正常的电机应该居中安装!特别是对于翼展超过1M的,根本不需要调左右,但是对于非常小翼展的机机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
一直都是居中安装

网友:
1-3度啊LZ,你是不是右拉过大了?
没有右拉当然也能飞,只是桨的反扭力存在使得你必须打一点副翼才能平飞。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

网友A:
好像F3A的可以不用考虑这个。上单和下单都要加安装角度的。上单加右下拉,下单加右上啦。
如有错误,LX指教。

网友:
爱怎么装怎么装,只不过楼主理论是错误的,你的飞机一直都不做右拉,也许只是你的某个舵偏了,或者干脆是某个面都是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F3A的可以不用考虑这个。上单和下单都要加安装角度的。上单加右下拉,下单加右上啦。
如有错误,LX指教。

上单加右下拉,下单加右上拉???
從哪聽說的?但我發現下單成品機也都是右下拉

网友: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

网友:
用个例来说明全部,楼主考虑问题的方法就不对,你用10架飞机分别试下看看,就不会这么草率的下结论了。

网友:
初中物理的问题啊,吵什么吵

网友:
楼主不要太主观臆断了,补习下基础知识先,小电动没有角度是可以飞,但小电动只是模型的一小部分,而不是模型的全部。你这样臆断,也许一辈子都体会不到右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