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HL波箱的扭力问题

楼主(2011-07-01):
请问各位车长,HL原装的钢波箱出轴的扭力为多少呢?小弟准备直接买个减速
电机
,然后用伞齿传动,但是不知道扭力最低要多少

网友A:
标题
扭力一般都够的,重要的是你要用多大型号的电机,减速电机都标有输出转速,买200转左右的应该可以了,电机直径最好22mm以上。像虎式这种驱动轮大,履带又宽接地面积大的,选减速电机要尽量挑扭力大的。同样型号的减速电机,挑转速慢的扭力就大。如果是m26那些驱动轮较小的,可以选300转的,具体自己看吧,适合自己喜好就行。喜欢慢的像蜗牛选50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