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问题,光驱电机和CPU散热风扇电机

楼主(2011-07-01):
我将光驱的电机接起来通电了,速度非常之快,另我很满意,但是运行大概40秒之后,速度就一块一慢的,后停电后,发现BA6869IC发现非常烫手,可以煎鸡蛋了,在这个论坛听说这个IC发热很大,没想到这么大,现在感觉解决这个散热是个问题,后来我在+5V的线上串入一个10K电阻,想限流,但是没有用。我想过加装散热片,或者风扇来解决散热,但是我想,我本来就是要用风扇来解决我的散热,现在还要为我做的风扇来解决风扇的散热,岂不很搞笑吗?有解决方案吗?

第二个问题
我用CPU散热风扇,上12V电压,风扇风力不及光驱电机,有没有办法能提供风扇转速。加压或者是用什么功率管之类的,还有什么三极管来放大,这方面我不太懂,想请教各人大侠。风扇是酷冷至尊,AMD系列的

先谢谢了。

网友:
光驱电机不懂,cpu散热风扇肯定可以通过加压来提高转速(只要不超过电路的耐压),不过由于电路本身已经限流,所以不可能和光驱电机比,

网友:
1、BA6869原本的驱动功率就不大的,充其量功率在1~2瓦之间。不知道你运行了40秒后停转,是在什么样的负荷下?你当时的状况,一定是IC过热后导致自保而驱动停止,为这类马达驱动IC加装散热片,虽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估计也只能增加60%的功率而已……
2、CPU上那种尺寸的微型风扇,依其出风量分十多个规格。单纯地像让某个规格的马达增加出风量,几乎不大可能,尤其是电脑里用的风扇。电脑选择风扇时,其出风量不是主要参考指标。因为风量大必定意味着运转噪音也增大——风扇运转噪音,那是电脑用户所厌恶的、不可容忍的。因而,CPU采用了大散热器+出风量不的风扇这种组合。
基于你上述的要求,似乎采用光驱电机+10A左右的模型无刷电调+微型的PWM信号发生器(微型舵机检测器)的组合,制成的风扇也许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感谢各们回答。

第一光驱马达,是在40秒之后,没有停只是速度减慢,而且一快一慢这样子的。负载是我自己DIY光盘的风扇,重量很轻的。IC烫手啊,我想为它再散热比较烦。以能不能通过转慢点。太快了,目前是+5V接23,22接地

CPU风扇,我加压到20,速度明显提升,但是还是达不到我要求,下步准备将电源里的12CM大风扇来改造。

网友:
光驱马达减12V啊,5V是 IC 的工作电压

网友:
1.把光驱的驱动板放在你自己diy的风扇前面。
2.买个6000转的CPU风扇。

网友:
买个涵道来散热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