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个sport的420锁尾舵机

楼主(2011-07-01):
我昨天飞的时候还很稳,怎么今天刚一上电尾舵机就发热,且不会自动回中,打方向舵机反应正常,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电机完蛋了吧

网友:
电机快挂了,BEC用的6V的吧

网友:
看样问题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我把舵机装到另一个接收机上试了,发现舵机是好的,我估计是陀螺仪(GP780)的问题,我不太会调陀螺仪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调是sport原装电调,不太清楚多少伏,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位大哥,问题现在还没解决,今天中午我连觉都没睡,一直搞到刚才,在看网上设定陀螺仪的方法,还没解决问题,请指教,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问题现在还没解决,今天中午我连觉都没睡,一直搞到刚才,在看网上设定陀螺仪的方法,还没解决问题,请指教,多谢!!!

陀螺设成宽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宽频的,在宽|窄频设置模式下,状态灯显示为绿色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 420 就那质量
不回中也是正常的 谁的舵机都不回中
你的舵机在我看来 没任何问题
请注意看我的签名

网友:
非锁尾看看能不能自动回中..还有第二项要选绿灯DS

楼主:
非锁尾模式下还是不能自动回中啊,而且舵机有较大噪声,我还发现,在锁尾|非锁尾状态调解时,指示灯除了有绿色,红色,还有橙红色,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锁尾模式下还是不能自动回中啊,而且舵机有较大噪声,我还发现,在锁尾|非锁尾状态调解时,指示灯除了有绿色,红色,还有橙红色,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以前用时都不发热的,而且自动回中。我是新手,请老手指教,谢谢!

网友:
炸过吗   看看是不是扫齿了    陀螺仪看说明书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炸过啊,舵机我拆开看了,完好无损。陀螺仪是按说明书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