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想入一架1.4M的塞斯纳....该用什么电机合适啊?

楼主(2011-07-01):
我本来打算用朗宇2216 880kv的...但是我怕动力会不足..因为起飞重量1100g...我要是再加点自己的小玩意就可以算1200g吧...我怕动力不足会导致失速.....而原配的电机是G&C 3536 800kv的...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啊?据说容易弯轴啊...我比较怕.
玩过这飞机的老鸟们麻烦指导一下我,说下用什么电机比较好呢?

网友:
朗宇2216 KV880  11X55浆,起飞重量1360克,飞行没问题
这个飞机对动力要求不高,当然如果需要更暴力的话,换大电机吧

网友A:
我用的2814 1060kv的   也才刚入  不懂行不行 11寸浆
或者你买2820 900kv啊 11存 12存浆 推力可达2KG

网友:
2216 KV880 不够换大的吧! 我配的就是这个动力很惨,有点风就Over了~~~~~

后来我把2216换到MD新版小赛上面了感觉爽得冒烟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2814 1060kv的   也才刚入  不懂行不行 11寸浆
或者你买2820 900kv啊 11存 12存浆 推力可达2KG

2814的推力不就可以达到20N了吗?
如果我用2820是不是太狠了?

网友:
郎宇2216配1060桨3s推力能达1500g到吗?

网友B:
朗宇2216 KV980  1080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2216 KV980  1080浆

朗宇有980kv的?

网友:
kv高一点好飞

网友D:
这架飞机起飞全重1100克,0.6的推重比已经非常好飞了,理论上2212 kV930电机和1047桨已经可以飞的非常舒服,真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非要上2814的。以后你们还是别玩飞机了,统统玩火 箭去,要神马空气动力,装神马机翼,只要动力足,直接上外太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架飞机起飞全重1100克,0.6的推重比已经非常好飞了,理论上2212 kV930电机和1047桨已经可以飞的非常舒服,真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非要上2814的。以后你们还是别玩飞机了,统统玩火 箭去,要神马空气动力,装神马机 ...

这话我还是不太赞同的,动力配足,未必飞得时候就得用足,只是保留有足够的余地,塞斯纳是好飞,但是翼面积大,动力不足抗风性就很差,塞斯纳平常1/3油门航线,2/3玩动作,全油门高速垂直爬升,到了3-4级风的时候,大多都是要2/3才拉得回来的。
固定翼,推重比小于1的,我不飞,难飞,飞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话我还是不太赞同的,动力配足,未必飞得时候就得用足,只是保留有足够的余地,塞斯纳是好飞,但是翼面积大,动力不足抗风性就很差,塞斯纳平常1/3油门航线,2/3玩动作,全油门高速垂直爬升,到了3-4级风的时候, ...

你应该听说过电机有条效率曲线的吧,每个电机都有其固有的最高效率,配的过大而让其小功率工作,效率会非常低。而且,塞斯纳这样的飞机就算只有0.8的推重比,你信不信照样三分之一油门飞航线?我自己那架用原厂动力只有不到0.7的推重比,4级北风下也没觉得飞不回来。还是一句老话,玩火 箭去吧,推重比0.3就能起飞的长翅膀的飞机不适合你……

楼主:
我入了2216 kv880的.....到时候飞一下就知道了...先谢谢各位啊

网友A:
不会的 我昨天试飞了2820 1000kv 1147的浆  一块电池下来 温温的 飞行十几分钟    三分之一油就起飞了 很温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我昨天试飞了2820 1000kv 1147的浆  一块电池下来 温温的 飞行十几分钟    三分之一油就起飞了 很温和

 你之前不是说你用的2814 1060kv的吗? 怎么现在又变2820了?  ....我买的2216在路上...看了你我感觉压力好大

网友(2011-12-06):
支持13楼和14楼的部分说法

网友F:
我用的是2216.880KV.配的是1147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