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绝对新手

楼主(2011-07-01):
买了个玩具直升机 一开始挺好的。。。摔了两次就不稳当了 在空中打旋。。。。双桨的 ,怎么调还是打旋。。。怎么办

网友A:
玩具嘛, 要么没电了,要么电路板坏了,要么电机坏了等等。

网友B:
玩具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主轴变形了

网友D:
微调一下试试

网友E:
出现此现象的问题很多,从lz提供的这点信息中看不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看是主轴变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还要什么信息。。。微调了。。。还是这样。。。飞起来的时候机体各种转。。。螺旋桨倒是比较稳。。。

网友F:
能造成这样的问题很多,建议拿到你买的地方维修

网友G:
全部关电,然后控上的微调归中立,开控再开机。
如果还有这现象的话偶也没办法

网友H:
这个不好说 原因太多了

网友I:
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上下桨的转速不一致造成的自旋,原因:上下齿盘打滑或者打齿
检查方法是分别捏住上下大齿盘转动旋翼,即可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