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调的技术咨询

楼主(2011-07-01):
请教各位高手大功率电调的贴片mos怎么拆卸,电烙铁上去没感觉,风枪上去也没动怎么办?估计是覆铜太厚导热过快。

网友A:
风枪350度,小风,一会就掉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两年前,我修过不少这种大功率的。那种金属外壳的管子我也修过好多个。 基本就风枪搞定拆装。

楼主:
我都400度了,再试试。

网友C:
记得别死吹MOSFET,附近区域的PCB最好先预热。正规做法是PCB底下有个红外辐射器预热PCB,然后上面热风吹。焊回去时也是一样。

网友C:
MOSFET越难拆,说明它的热阻越小,PCB设计越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