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Diy台铣

楼主(2011-07-01):
   我是一个机械盲,为了做木制模型走上了这条路   现在手中有个软轴的吊磨,还有普通的国产单筒显微镜
   希望D个小型的铣床,第一步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特别是软轴上的手柄怎么和显微镜架连接
   各位请说详细点儿,最好有图片,谢谢

楼主:
底下使用这个十字工作台
工作台上放这个平口钳
还是那句话,菜鸟
这两个怎么连接固定都不知道,求教~

网友:
显微镜
上这个有点太大 的吧

网友:
十字台哪里有卖  很漂亮啊

网友:
十字台很小巧

网友:
这种十字滑台就是垃圾,买了肯定后悔。

网友:
没车没铣没钳工基础就用一电磨做很难。建议楼主上车和铣,两样起码有一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母机就是高手也要费一番事。不过楼主真要有恒心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确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什么都外加工很麻烦。

网友:
手上功夫菜点没问题,能慢慢磨练的,车工也是一级一级评定的,但关键你得有车啊。

网友(2019-02-17):
十字台 很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