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请问一下哪种遥控能穿透水

楼主(2011-07-01):
请问一下哪种遥控能穿透水,能穿透多深的水还有就是频率是多大的。谢了

网友A:
兄弟是玩潛艇???

网友B:
貌似要低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准备开始做一个,电机什么的买回来了,就是遥控不知道用什么

网友C:
27频段的

网友D:
LS正解
高频不行
今天12Z玩水机,水面30米就失控了

网友E:
 水面距离30米就失控?太黑人吧

网友F(2011-11-25):
2.4G的行吗?

网友G:
据说要几十kHz以下

网友H(2011-12-27):
 没有控,自己做

网友I(2012-02-04):
我有套35M的FUTABA 6EX,穿透水下几米没问题吧

网友J:
长波以上的控都不能透水。但是长波天线有多大自己可以想象,而且长波的传播速度极慢,频带极窄传一个字母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现在标准的水下ROV都是一色线控么,大家看不见么。

网友K(2012-07-05):
用声控不行吗?用超声波,做数码的。把控制头泡水里。

网友L:
真正的潜水艇都是用长波收发信息。

网友M:
真正的潜艇是用长波通讯的,但长波需要很长的天线,哈哈,真正的潜艇问题不大,毕竟它自己的长度在那里,但是模型就很滑稽,总不能背一个几米长的天线吧?

网友N:
准备用72的天地飞6通,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