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咔磨难机,450PRO+2702V

楼主(2011-07-01):
咔咔磨难机,小成本制作,剧情属实,如有雷同,进来聊聊。
咔咔是个单飞的电直新人,20115月时购入CB180Z电直,自此踏入电直烧钱魔界。论坛潜水多时,在众多装机记录片的引诱下,决心弃暗投明,走上炸机不归路,磨难从此开始。。。。。。
624日,众演员悉数到场,由于咔咔是一懒人,性格急躁,遂不采取直播方式。时间就这么跳到628日。磨难机开演喽。

楼主:
结局:
首飞,是在6月27日夜,咔咔口含手电,照着机机做了3次蛙跳,由于看不机机姿态,收工回家。28日清晨再飞,炸机鸟,还是秒炸。机机一离地,头就往左一外,大桨触地,吧唧一声,一根大桨嗖的飞出老远。

损失:
1、大桨一根,考虑另一根翼头有裂痕,换之。
2、主轴一根。
3、大齿轻微磨损,大齿便宜,换之,想当年换CB180Z大齿要15元哪。450就是便宜。。。
4、尾管弯了。差点没发现,拆下来发现是弯了。

楼主:
主角:450PRO+2702V+无副翼
配角:
花牌电机 3900KV
好盈电调40A
斜盘舵机MD933X3
锁尾舵机MD922

买的套机缺零件,收货当日发现主翼旋头组缺日子框,联系飞越解决,顺便买了些工具和配件。过了2天,装尾巴时发现尾撑杆的连接头只给了我三个,崩溃。又联系飞越解决,又顺便买了些工具和配件。

拆开450pro包装时,被450的尺寸震惊了,真是大啊,头罩和260一般大。

比起有副翼,无副翼简洁好看,T连还粗壮些。

比起有副翼,无副翼简洁好看,T连还粗壮些。

几百元哪,里面一点点东西。。

几百元哪,里面一点点东西。。

别忽略小零件,装机时发现少东西,会崩溃的。。。

别忽略小零件,装机时发现少东西,会崩溃的。。。

没有日哦

没有日哦

原包的电机齿,应该是3.5MM的

原包的电机齿,应该是3.5MM的

电子设备

电子设备

说明书是中文的

说明书是中文的

楼主:
装机顺序,先把舵机、电机装好后,拧上侧板,然后装大齿。看到这老鸟们要笑了,电机齿和大齿咬合没法调,因为被舵机挡住了。只好拆开从装,正确的顺序是先大齿,后电机,调好咬合度,再上舵机封侧板。电调和接收都安装在外,所以不考虑机内的布局。

为了调电机齿咬合,我先后拆了三次舵机,走了点弯路,不过收获还是有的。调整时发现PRO套机内的13T齿,应该是3.5MM直径的,而我的电机是3.17MM直径,这样电机就变成震动机了。幸好有买3.17MM的齿,换之。之前电机固定时直接用螺丝固定,导致电机座有点磨损,买了垫片,重新固定。调整咬合时,差不多花了我半个多小时,还真是技术活。

装到尾舵又傻眼了,MD922是小舵机,和MD933一样大,而pro的尾舵架孔径比MD922大多了。本来想挫个铁片自己搞一下,后来发现飞越有改装件,窃喜,买之,装上正好。

零件顺序

零件顺序

这就是着急装的结果,导致电机齿和大齿啮合不能调。

这就是着急装的结果,导致电机齿和大齿啮合不能调。

这样装才对。

这样装才对。

装MD922,就靠它了。

装MD922,就靠它了。

楼主:
调斜盘水平,
按照YT的说明书,把D杆调到一样长度,装好,油门、螺距默认45度直线线(要调中点,油门、螺距的中点设置应该是IN50,OUT50)。通过调整D杆长度,中点调平,最低油门点和最高油门点ELEV过了。调整舵量行程(TRVADJ),ELEV=U60%,D70%。炸机后再调,先把2072V的水平感应介入关掉,发现这个两个值只要U95%,D94%。唉,又犯错。

调螺距
第一次中立点调到水平后,最大最小螺距超出了水平尺的范围,此时PIT混控设成80%。当时不知道只要调SWASH混控就能改变螺距范围,傻傻的通过调D杆去改变最低点螺距,发现调好低点螺距,中点又不对了。拿纸笔比划了半天,认为只要在中点调好连杆长度就行,上下螺距超出范围是舵机行程太大,上网求证,才发现SWASH混控的作用。PIT设为40%,上下螺距范围在11度~-11度之间。

网友:
占那么多干嘛.

网友A:
人人都上无副翼了哦~

网友B:
用2702v有时候会突然向一方向倒阿。我碰到两次了。2702v的自旋修正太垃圾了

网友C:
1楼的图片拍的不错,很喜欢。

楼主:
占楼是为了把贴发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人都上无副翼了哦~

看着有副翼的旋头,我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702v有时候会突然向一方向倒阿。我碰到两次了。2702v的自旋修正太垃圾了

也许是减震措施没做好,买了减震垫,等到了做试验。说实话,炸鸡后有点茫然,为啥涅,想不通问题出在哪?看看阳台侠的机机好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的图片拍的不错,很喜欢。

谢谢,想急着飞,拍照时心里想着炸机后就不漂亮了,真是,欠炸。。。。

网友D:
lz,我请教一个问题,花牌3900kv配多大的齿轮比较好,pro配的是14t,但是我想可能会太爆了。
另外,花牌电机装齿轮时,你会发现齿轮稍大一点,套在电机轴上会有大概0.1mm的间隙,高速运转时,齿轮投影会呈现椭圆形,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网友:
慢慢的就成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我请教一个问题,花牌3900kv配多大的齿轮比较好,pro配的是14t,但是我想可能会太爆了。
另外,花牌电机装齿轮时,你会发现齿轮稍大一点,套在电机轴上会有大概0.1mm的间隙,高速运转时,齿轮投影会呈现椭圆形, ...

我不知道多大合适,我现在配的是13T的齿,过两天我准备把螺距全设成+5度,固定螺距来测试多大油门能离地。

花牌的电机轴是3.17mm的,要买配套的齿轮。飞越套装的13T装上去要大些,这个一定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2702v有时候会突然向一方向倒阿。我碰到两次了。2702v的自旋修正太垃圾了

我倒没有遇到向同一方向倒的问题,不过2702的自旋修正确实很差。
用2702练了一个多月的自旋,改成有副翼后,发现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是减震措施没做好,买了减震垫,等到了做试验。说实话,炸鸡后有点茫然,为啥涅,想不通问题出在哪?看看阳台侠的机机好稳啊。

对,阳台调出来的飞机不仅稳,而且更像艺术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