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SX7 控 飞固定翼 有没有 油门锁定功能?

楼主(2011-07-01):
如题,刚开始飞 固定翼,以前飞直升机时 DSX7 左上角的那个开关设定成油门锁定 THROTTLE HOLD 很好用
可是在 DSX7 固定翼的设置里 THRO HOLD 功能 总是 OFF ,不知道怎么设定成ON ,说明书里也没有说怎么设 ,请教有人做吗?
另: 不知道 固定翼 能设定油门曲线吗? 没找到这个菜单呢。

网友A:
JR的控,固定翼不能设置曲线,不能设置油门锁定。如果你飞的固定翼比较简单,只需要4个通道的话,可以把模型设置为直升机,十字盘模式用传统单舵机,就可以设油门曲线和锁定曲线了。

网友B:
可以的,我也帮朋友设好了
油门曲线貌似设不好了,不过可以通过混控设置油门锁定
在坛子里搜老金的帖子,说的很详细
***************************
不用搜了,帮你找到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3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