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ZI6 喇叭接线问题!!~~

楼主(2011-07-01):
外接喇叭已经能发出 开机声

但是关机音、录音提示音都没有(如果开了之后2秒内关  就有关机声音)

另外细节: 用万用表测量喇叭输入的黑红线   在开机时  电压1.25V (有开机声音)  2秒之后  电压为0.01V

请问  为什么开机2秒之后   喇叭就没电压了呢~~~??
上图:(喇叭我有1.5CM 和2CM两种 从手机上拆下来的)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坏焊点旁边都有一条绿色的线连到焊点,用刀子轻轻的拔掉绿色的油漆就能看到铜线,对应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有一个相同问题也求教了,,,录像提示音没有了,怎么弄啊,,
其它都正常,,开机提示音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  我试试

MIC端的一根铜线都被我搞断了。。。

楼主:
请知道的童鞋帮忙解决~~谢谢啦

网友:
ZI6在A/V输出状态下(即3.5插头插进A/V插口后)开机只有半声,按下录像键或关机都是没有声音的,很是不方便。机器设计是这样的,没法改变。

网友:
按照ZI6设计者的思想:既然你已接了A/V输出,那么电视机的扬声器已有提示音了,本机还没关闭提示音的话说明该产品设计有缺 陷。ZI6不是为我们这帮特殊群体设计的。

网友:
为了我以后ZI6生涯特来学习

网友:
ZI6的确是性价比很高的东东,担心被抢完,几天前又拍了一台备用。

楼主:
学习了。。。 我还是老老实实接个摄像头吧。。。

网友(2012-09-19):
还是没有人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