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步进电机几相用什么驱动能转起来?

楼主(2011-07-01):
我用8435怎么接线也是不行。不知道是几相该用什么驱动。

网友:
两相电机,电流不大,怎么看到只有7根线?应该是8根线或者六根线或者4根线

网友:
1.8度.2相

网友:
三洋二相,但屁股的线有点奇怪,呵呵,才七条,看图数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
靠,还在军校进修?几时才能毕业授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