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认我看了说明书了,请问天地飞7那个V1旋钮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07-01):
我确认我看了说明书了,请问天地飞7那个V1旋钮是干什么用的?实在找不到阿,请问下,第7通道怎么控制?

网友:
建议你打开监视器,一通乱拨,会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认我看了说明书了,请问天地飞7那个V1旋钮是干什么用的?实在找不到阿,请问下,第7通道怎么控制?

您好:
          V1在固定翼模式下是6通道,在直升机模式下是5通道,7通道在复位开关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鸡肋。。。

直升机模式可以边飞边调整陀螺仪感度的,很多6通控都省掉了,其实很方便的一个设计

网友:
LZ,老实说我也没看到或看懂,天地飞说明书确实要加强

我在凤凰里设起落架,研究了半天, 最终成功。

网友(2012-02-15):
我也是天七,这个旋钮是调感度的,

网友:
陀螺 感度 一边拧到头震死你 另一边拧到头抽死你
所以先放中间 慢慢调:loveliness:

网友:
我在天七了试了,旋转v1,监视器里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