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穿云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请进★★★

楼主(2011-07-01):
首先向所有机友敬礼..
半年多没有飞天行者..近来夏季,云层很漂亮.准备重返蓝天.
就技术和设备原因..有几个问题想咨询各位老飞行员.

1.摄像头和图传在夏季高温(36度气温)如何避免过度发热?
记得在冬季的时候(8度气温)图传在地面等待搜索卫星时候,也是升温特别快.现在夏季了,很怕过热烧毁.请教如何解决地面搜星调试等待的时候,设备严重发热问题.

2.当飞机爬升到云层高度,进入穿云阶段...会不会因为水汽密度高,或者温差..在穿云过程中使电子设备结水珠导电器致短路? 尤其是摄像头的背面是裸露电路板...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

3.夏季风大,不利于飞行安全...不知道是不是仅仅地面50米内气流复杂多变..50米以上的上空相对会平稳很多?飞高以后风力风向固定...而不是低空的时大时小多变性??

还请各位前辈赐教...谢谢.

网友:
多虑了吧,空中有风,不会结冰,也不会结露,也不会过热,放胆飞

网友A:
最主要是飞高之后返航降高度别太着急,要慢慢的降下来,有很多人都是猛推杆坠机的。

网友:
尤其天行者····飞高飞远后不要猛推杆想快点回来······

我就有过猛推杆然后发现拉不起来~~~

最后万幸还是拉起来了。。。 检查机身发现机翼(我覆了一层膜)薄膜都变形起皱了·····

当时没有OSD,只有图传和一个卡片相机,4400电池一块,2200电池一块,可能我加强的过重了

在地面调试时候我都是很快的,2-3分钟的事情,开机太久据说不好,不过你想下,好多坠机的同学,不也是图传还开的机,利用平板天线找回来的嘛,图传发射不也是没事?···

雾气
这个我早上飞的时候飞一圈下来确实有发现那个透明罩子上有水珠,可能我内蒙古这里空气湿度大?建议楼主还是用704给摄像头薄薄的涂上一层吧。 机身里面就没必要了···

气流问题不清楚了····

PS:本人没有穿云过,哈哈··~~内蒙古这的云彩太高鸟~~~

网友B:
地面搜星可以通电检查好没问题后单独断开图传,等一会儿估计搜到后再接上看;调试的话我特意做了一根线代替图传可以直接连接显示器,图传发射接收都不用开。

云层本身就是无数的水珠,最好做防水。我有次云层很厚的阴天穿云,下来后用的心相印钱包式包装那种纸巾擦机翼上面的水滴,前面5张完全浸透了的而且是一边擦一边往下滴。不过我的设备都是内置的,图传只有散热片露在外面,摄像头也是带壳的。

气流的话低空不用太担心,最主要穿云前要看好云的状态,我一般都在阴天飞穿云,地面可以说整体都被云盖住的,大部分地面气温比较平均,虽然上升气流较差但更稳。多云天,地面有的地方被云遮住,有的地方被太阳晒着,这种情况气流就比较乱。注意观察云层边缘就能看出来,云层上下卷动很厉害,外形变化也很快,这种时候千万别飞过去。

网友:
再补充一个,如果飞机材料容易吸水还是别去穿云了,电力越飞越少,飞机越来越重

网友:
我们飞场常有战斗机编队飞行 ,怕穿云把战斗机搞炸机了

网友:
咨询穿云的经验,留记号慢慢看。

网友:
學了東西就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搜星可以通电检查好没问题后单独断开图传,等一会儿估计搜到后再接上看;调试的话我特意做了一根线代替图传可以直接连接显示器,图传发射接收都不用开。

云层本身就是无数的水珠,最好做防水。我有次云层很厚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机长的实战经验...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是飞高之后返航降高度别太着急,要慢慢的降下来,有很多人都是猛推杆坠机的。
这是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