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无刷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1-07-01):
来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无刷电机驱动电路!
图中是否是一个无刷电机的驱动电路?
图中好像只有六个一样的电子元件!那是什么电子元件?
如果是,要做成50V200A有可能吗?如果可以那那个元件要什么型号?

网友:
什麼情況!!??

网友A:
建议LZ放弃,50V,200A,1万W功率的无刷电调,不是连桥臂式驱动都看不懂的人可以玩的

网友:
变频器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放弃,50V,200A,1万W功率的无刷电调,不是连桥臂式驱动都看不懂的人可以玩的

不要打击我们小孩子好不好!
我不是要做电调!
学问学问不懂就问!
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能驱动无刷电机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打击我们小孩子好不好!
我不是要做电调!
学问学问不懂就问!
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能驱动无刷电机的电路?

并非要打击你,劝你放弃是因为这对你目前的知识结构来说,难度非常大,别浪费时间。这只是驱动末级,要驱动无刷电机,前面还有相位侦测、单片机、稳压电源、MOS前级驱动等等一堆东西,然后你还需要非常多的基础知识。
再然后,1W瓦的功率,对一个多年从事设计的电子工程师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你可以上电源网咨询下,估计后面跟的砖头更多。
看到这张图要做电机驱动,跟捡到一根大桨问可以组个什么飞机,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非要打击你,劝你放弃是因为这对你目前的知识结构来说,难度非常大,别浪费时间。这只是驱动末级,要驱动无刷电机,前面还有相位侦测、单片机、稳压电源、MOS前级驱动等等一堆东西,然后你还需要非常多的基础知识 ...

谢谢ideastone的指教!至少让我知道自己很天真!

网友B:
终于看到图了,看得出,这是一个无刷电机驱动端。这应该是用来驱动有感无刷电机的(如:电动车上的无刷电机)如果是的话,至于相位侦测的问题就交给霍尔元件吧!呵呵。
至于LZ想达到200A的电流,根本就不成问题.(LZ:你千万别被什么相位侦测、单片机、稳压电源,,,,,,,专业语术吓到。)你只需要在驱动端即MOS管上下功夫就行!
单只MOS管的电流肯定是达不到的,你可以选择MOS管多只并联的法方,(还需要加大前级驱动)200A绝对没有问题。当然选择MOS管的参数,要尽量一致。由于电流较大,电机线圈产生的反生电动势,较高,所以在MOS管的选择上耐压值必须要考虑好,不然后果很严重。
我支持你!

网友:
帖子里提到桥臂式驱动。
帮LZ注释一下:要驱动一个三相无刷电机,一般要用到三个半桥,每个半桥有又分上臂和下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到图了,看得出,这是一个无刷电机驱动端。这应该是用来驱动有感无刷电机的(如:电动车上的无刷电机)如果是的话,至于相位侦测的问题就交给霍尔元件吧!呵呵。
至于LZ想达到200A的电流,根本就不成问题.(LZ:你 ...

呵呵,无知者无畏,MOS并联要是万能的,多少电源设计工程师要下岗了都,MOS极间电容基本是个常数,并联一只,电容上去一倍,驱动波形倾斜一次,最后MOS驱动端得出的是一个梯形波,使得MOS工作于非开关状态,内阻上升发热,挂得比什么都快,这还仅仅是大功率开关驱动的难点之一,1万W勒老大,不是100W不是1000W,是10000W!

网友:
借个地儿 请321whl123赐教

借个地儿 请321whl123赐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呵呵,LS的的朋友:你说的MOS驱动端,指的是MOS管的栅极吧,即使并联得再多,也不会出现梯形波啊,顶多也是半周期正弦波啊,这样的确会使MOS管放大状态时间延长,即内阻增加,温度上升。但是你要记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行,畏手畏脚,能干什么!光理论上一套一套地,是不行地,对不!
而且MOS管并联驱动无刷电机的例子比比皆是,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LS的的朋友:你说的MOS驱动端,指的是MOS管的栅极吧,即使并联得再多,也不会出现梯形波啊,顶多也是半周期正弦波啊,这样的确会使MOS管放大状态时间延长,即内阻增加,温度上升。但是你要记住,任何事物都具有 ...

到不了正弦波的程度,到那个程度你的MOS已经不知道挂了多少次了,MOS驱动的优势就是低内阻,工作在线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的MOS,是谈不上低内阻的,我只知道理论上都不成立的东西,别去浪费时间找难受,说畏手畏脚您倒是说错了,靠这个吃饭的,经手的设计自问都比用霍尔加个三极管驱动单极无刷要复杂点。
事物是不是有2面性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服人,必须讲出道理来,光练嘴皮子喊支持喊可以,给个错误的方式让人家一个初学者去栽跟头,无论有意无意的都是不负责的。
最后回答你一个说法:“MOS并联驱动无刷电机的例子比比皆是”,是的,是很多,但是要看多大功率,我再三强调,LZ要得是一个1万W功率的驱动,MOS并联要有个度,这不是万能的,超过一定程度,并联得越多,内阻反而越大,原因我上面说过不再重复。
您老人家要是有真材实料,拿出来讲讲1万W的无刷电机驱动,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如何解决,我洗耳恭听您的二面性理论,别光呐喊,呐喊驱动不了电机。

网友B:
网上找了点资料,据说有40KW,40KW=40000W>10000W吧!不清楚他是多少V的,所以不知道电流。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MOS管内阻问题的。人不能一遇到问题,就把问题往问题上推!光练嘴皮子是不行!不要告诉我是因为国外的技术问题,这是意识问题!
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你让楼主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天真了。 我也很佩服!因为您是靠这个吃饭的。
说白了,不能一味的打击他人。不能一棒子就打死那些和自己观点有分歧的人吧。因为,学习是一个过程,LS的兄弟既然是搞科研的,你应该比我更明白这个道理!我 顶多也是玩玩低级的电路,也就用霍尔加个三极管驱动单极无刷而已,呵呵 (而且仅限于模拟电路)
http://www.tech-domain.com/thread-20007-1-1.html

网友:
 一开始是好的  现在转向只有一个方向拉   前后近不能  就有一个有点电流  但很弱   我用的7.4锂电

网友:
普及型 民用的都到了这个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了点资料,据说有40KW,40KW=40000W>10000W吧!不清楚他是多少V的,所以不知道电流。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MOS管内阻问题的。人不能一遇到问题,就把问题往问题上推!光练嘴皮子是不行!不要告诉我是因为国外的技 ...

我哪句话说过10KW的无刷驱动是不可能的了?从头到尾我一直说的是,这么大的功率,不是一个初学者玩的,并且我反对你在明知LZ不具备基础的情况下,摇旗呐喊把人家往火堆里退,你这跟一个航模新手上来就想玩涡喷,你还大声喊“很简单~~可以~~支持~~~”有什么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了点资料,据说有40KW,40KW=40000W>10000W吧!不清楚他是多少V的,所以不知道电流。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MOS管内阻问题的。人不能一遇到问题,就把问题往问题上推!光练嘴皮子是不行!不要告诉我是因为国外的技 ...

不需要举这个例子,更大功率的无刷电机驱动,早就用在地铁和电动车上了,这是成熟的技术,不代表这是简单的技术,更不代表这是一个初学者可以做的事,这么说还听不懂?
几十KW级别的无刷驱动,不是MOS的天下了,是IGBT的应用范围了,发个贴随口说说简单的,胡扯乱喷就不太合适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以和为贵!

网友C:
50V200A用MOS不行了,用IGBT吧。楼主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只要努力走下去,总会成功的。支持一下!

网友D:
支持ideastone的观点,ideastone才是真的懂。对一个初学者一上来就往复杂的方向上推是没有技术、不负责的表现。
鼓励可以,单不可以鼓动。

网友E:
何必自己做? 市场上50V/200A 的电调很多啊,而且就是RC用的,国产进口都有。体积也不大,比烟盒还小些。

网友F:
无知者无畏啊,,某些的精神,,让我等做了数年开关电源和电机驱动的人自愧不如啊

网友F:
50V200A 用MOS是可以的,,但是需要严格的匹配,另外,驱动需要优化,,否则10A负载就可能烧...不怕死的,上吧

网友G:
没有争论就没有进步 楼上两位熄熄火

网友H:
这个贴比较有价值!
50V 200A应该还是MOS的天下吧,IGBT一般是高压应用的!
由于IGBT双极性器件的通态压降,在低压下MOS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I:
一个50V100A的MOSFET可能就几块钱,只需要并几个就行了,看起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对吧?
对于外行想DIY专业级的器件,专业人士都会劝人购成品,外行围观人群与半瓶子晃荡的半专业人士都会鼓动大干快上。
经验是:外行都会接受大干快上的鼓励而购进一堆零件,最后撞的头破血流而不得不回到采购成品的途径上。
不知道楼主会走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