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帮新手解析下,飞了两个小时固定翼模拟器,有后感。

楼主(2011-07-01):
新手,买了塞斯纳747回来,感觉上太难控制了,在没任何上空就换了六只桨,路面场地窄,而且小石子很多造成路不平,一直撞机。手抛也不会。后来就买了模拟器,试飞几次之后熟练了发射器,直到成功落地至面前。可现在发觉了!到底模拟器里面飞跟现实区别大吗?现实是不是比较难飞?

网友A:
新手都要这个阶段的 慢慢适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都要这个阶段的 慢慢适应就好了

是吖…太不容易了…不知道模拟会了,到现实是否也会了?

网友:
我也怀疑这点,估计还会炸,只不过不会那么手忙脚乱了而已。

网友:
感觉心态还是很关键的,模拟器飞的很好 ,上真机还是会紧张的 ,那样就容易出错了 ,不过模拟器不是白练的啊 ,手上肯定是有感觉的了,这也讲究个手感的噢 ,你可以试着再上真机呢,不过找个好点的场地 ,再请教一些老鸟师傅们 ,如何手抛的,这我也不好说,因为我也不会手抛。这些只是小弟的个人观点,仅供LZ参考。还望各位老鸟师傅们多多分享经验,小弟也在此学习了

网友:
手抛就是把油门打开,飞机向斜上方推出去,最好是带一点升舵。其实新手开始就手抛没好处的,你要是不会降落就杯具了。。。固定翼相对来说还是练好了降落最重要,你练习模拟器一个是练习降落(飞10次有9次降落成功差不多就可以上真机了),还有一个就是熟悉飞行的操作过程(就是能条件反射的控制飞行姿态,这对遇到很多情况都太重要了)    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
模拟器是前提
所以说楼主大胆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