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吊机无故自旋,Help!!★

楼主(2011-07-01):
小弟不才,在模拟器里练好了吊机...但实际飞行中遇到了障碍.
先后装了2架EPP,1架KT...飞行性能都很不错..重量也控制的很好...无奈就是吊机时,电机冷,电池冷的最开始20秒正常吊机..稳稳的刚刚的..只要飞热了,吊机时,就会自动往一个方向自旋..以至于打全副翼都不能抑制......这时候平飞1分钟,再吊机..又是前10秒稳定....到后来就强制自旋,全副翼都没办法稳住不转.

现在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 是电机问题呢? 还是 电池放电的问题? 或者和电调有关?
飞机装配调试都没有问题...动作干脆,精准...唯独吊机,不能持久...真是郁闷..

配置如下:
CILC  epp
起飞重量 256克
XXD 2208电机
好盈 18安电调
850毫安 25C花牌电池
副翼舵机: 银燕ES08MA  金属齿舵机 15克

==================================
CILC  KT版
起飞重量 315克
银燕 2210电机
中特威 20安电调
850毫安 25C花牌电池
副翼舵机: 银燕ES08MA  金属齿舵机 15克

楼主:
忘记写大桨了..
.EPP是 9047 慢速桨

KT是 1047 慢速桨

网友:
反扭是正常现象,抑制不了是舵效不够或副翼太小或副翼操纵角度不够或操纵欠火候

网友:
肯定有反扭,哪怕你的右拉做的再恰当,吊机的时候要想保持在一个面上,副翼都是需要不停修正的,多练习吧~
副翼的角度调大些,打副翼的同时闪下油门,再试试~

网友:
JJ出门还带头盔???

网友:
这叫自旋,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
让它一边自旋你一边吊吧。

网友:
悬停扭力滚 正常
如果实在停止不了,说明你的副翼太小了

网友:
适当加大副翼,但不要太大,40--60度之间吧;初学,应该还不会扭力滚的;在打副翼也无法保持姿态时,用轰油门的手法;即给大油门,在飞机即将往上冲时,收油,反复使用。利用气流保持飞机姿态。轰油门是3D经常使用的手法;用多了,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用途的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kt我也有 就是还没装~~ 电机kv多少?

这台KT得用大动力电池  2S不够...只能飞航线...
3D必须上 3S电池.

KV 值好像都是 18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