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主轴皮带的问题

楼主(2011-07-01):
0618皮带不好找。缝纫机皮带质量很差,经常脱钩。到处打听需要购买PU皮带。购买皮带需要时日,翻箱倒柜找合适的皮带。看到媳妇用于健身的跳绳顿时有了主意。悄悄截下一段,装在小车上正好合适。找不到皮带的朋友有福了。。。经过证实此绳完全可以代替。

网友:
请教,接头怎么弄的?

网友:
现在我也需要8mmPU带,但是不知道光面与粗面有何分别,那种更好?打算买粗面的,感觉粗面磨擦力会大一点,不知此想法对否?

楼主:
接头用火烤然后就能接上。。

网友:
0618 用跳蝇可以,用三角带更爽,摩擦力大,

网友:
哪能悄悄的吗?不会被发现?

楼主:
三角带用什么样的。。请指点。。

网友:
去机电市场找吧,我也不知型号,找最小号的,

网友:
难找的,我昨天刚去找的,三角带要Y型带只有进口的,我看的地方还没有,后来干脆也买了5MM的PU圆带5.5元/米,先用了再慢慢找

网友:
前天在五金城转了一上午,也没合适的。

网友(2012-11-10):
这两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不过很快就搞来的牛皮带

网友:
再次看到这个帖子,我忍不住再班门弄斧一下
0618A和0618B的皮带槽尺寸不同,所以要区别对待。0618A的用缝纫机上的那种钢丝链接的圆皮带就行。0618B应急情况下可以使用一般国产的O(字母O)型带,但是在交叉安装的情况下会出现皮带磨损过快的缺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进口的K(字母K)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