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管口的缩口卷边

楼主(2011-07-02):
如图,内径9mm,管壁厚0.5mm,请教各位老师们有什么简单方法能把管口向内卷起来?

网友A:
长度是多少,少的话好象用车床磨擦热卷边

网友B:
旋压或模具冲压,模具冲压对管子的长度有限制。材料?不会是玻璃管吧?

网友C:
冲压,看下钉书机的原理,不过你这个玩意好象不和谐呀,有点像弹头的封口方式

网友D:
应该是用 旋压

网友E:
车个模具放到里面外面用夹头往里掐,最后用一个符合你心愿的圆柱,一锤定音。玩活,OK .

网友:
冲压的,就是个普通卷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是多少,少的话好象用车床磨擦热卷边

长度是20至30mm,车床摩擦的话是不就是卡盘夹工件,刀架夹一个特制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压或模具冲压,模具冲压对管子的长度有限制。材料?不会是玻璃管吧?

呵呵,要是玻璃管还好了呢,找个喷枪就行了,这个是铁的,薄铁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压,看下钉书机的原理,不过你这个玩意好象不和谐呀,有点像弹头的封口方式

呵你不说还真没注意,真像,不过那玩意没自己做的吧,成品的也不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用 旋压

旋压是不和沙发说的办法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个模具放到里面外面用夹头往里掐,最后用一个符合你心愿的圆柱,一锤定音。玩活,OK .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应该试试

网友F:
S2都是用把钳子改,没办法卷边,只能收口

网友G:
管子不长的话 可以用模具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S2都是用把钳子改,没办法卷边,只能收口

S2?哦,明白,呵呵不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子不长的话 可以用模具冲压

模具可以自己D一套吗?能否给个草图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