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维宏3D卡与驱动器的连接问题讨论

楼主(2011-07-02):
昨天买的卡到了,接线实验,
先说得到的经验:
1、接口上的5V是输出的,不用再接到外电源,如果需要小的5V电可以从这里取
2、接驱动器查看一下内部光偶的极性,否则公共端是5V,我的两款驱动都是5v为公共端,接G不工作(有人提供的是接G)
3、连好电路后从软件按动X+等后电动机只是嗡嗡声,不动,软件的脉冲太高哦,调整细分后
电机
正常(当然不排除你的电机相接错)
请教的问题:
我的一款驱动 日升的205s可以正常换方向,但是金坛四海的SH2046M就不能换方向,看说明方向电平变化与脉冲电平错开2.5uS什么的,有无电路高手或有经验的给个改进提示,谢谢

楼主:
请给些提示呀,如果真的不能随便买驱动好象也不对,可是怎么改接口呢,求最简单经济的办法

楼主:
原厂的资料解释
OPTO:为输入信号的公共端,OPTO端须接外部系统的VCC。若VCC为+5V则可直接连接,若VCC大于+5V,则使用到的CP、DIR、FREE端子分别外串接限流电阻R,保证给内部光耦提供8~15mA的驱动电流,参见上表1 DIR:方向电平信号输入端,高低电平控制电机正/反转。信号电平的改变应错开CP脉冲下降沿2.5us以上。 FREE:脱机信号(低电平有效),当此输入控制端为低时,电机励磁电流被关断,电机处于脱机自由状态。 CP:步进脉冲信号输入,下降沿有效,最高响应频率不低于200KHZ,信号电平稳定时间不小于2.5us。
如何简单解决错开2.5us

网友A:
3、连好电路后从软件按动X+等后电动机只是嗡嗡声,不动,软件的脉冲太高哦,调整细分后电机正常(当然不排除你的电机相接错)
内牛满面 小弟也碰上了这情况 您调到多少细分解决的? 小弟悲催的驱动只有16细分 能不能完成这项任务? 或者软件上怎么调? 小弟以为电机接错胡乱试已经烧了两次电阻了

楼主:
刚才实验了一下,如果软件里面设置50mm/分钟左右,实际的细分可以不用,当然空程也要设成50左右,基本不用细分,原来的数值是接近2000MM/分钟。我改了这两个就可以了,否则细分到200都不能空程回零,当然都是降低了转速才保证不空步的

网友B:
50毫米/分钟 不如手动加工

网友A:
 50mm ....... 俺还想5000mm呢 50mm怎么能满足 悲剧 回家调低再试试吧

网友C:
在这里请教大伙一个问题
宏维卡轴的方向怎么换向呢?今天我高度好了我的机箱.但X轴的方向是反的!试了菜单里面的X轴镜像.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而且保存应用过用还重新启动程度的.

网友D:
回复 3楼XJKSZC 的帖子 原厂的资料解释
原厂的资料解释 : 则使用到的CP、DIR、FREE端子分别外串接限流电阻R! 看到了吧! 串接限流电阻 就ok了!

楼主:
谢谢GDSTA的回复,限流电阻可以改变信号的问题吗,维宏卡的是5V呀,不用接电阻吧,当然接电阻电容可以改时序,我实验看看,但SH2046M的信号端写的是 CP(CW),DIR(CCW)FREE ,我将CP接滴入DIR就是翻转的,看来要设计一个接口才行了。

网友E:
强烈要求楼主上图,看看做工啊,别小气啊!

网友E:
经验贴一定要留个脚印,以防日后急需!

网友F:
顺便问下维宏卡里的脉冲数螺距什么的折算我的是三菱的J2S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