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2.0调试疑难杂症,帮帮忙~~~~~~~~~~~~~~~~~~~~~~~~~~~~~~~~~~~~~~~~~~~!!!!!

楼主(2011-07-02):
亚拓500改无副翼,RJX的头,硬件组装完成后,调试遇到问题.
在G选项,调舵机中立点,分别调完3个舵机的中立点,最后结果是,舵机臂水平时,十字盘水平,螺距0度.
再接着调J循环螺距,调6度,也很顺利,然后调集体螺距,正负11度,也没问题,再接着调L倾斜盘最大倾斜范围时,麻烦来了
因为调L倾斜盘最大倾斜范围时,油门要放到中点,我发现,在油门中点时,螺距为-2了,再一看舵机臂,也不水平了,但是我肯定在G选项都设定好了,回到G选项一看,螺距又为0了.
现在就没法调下去了,就是油门中点和我设置的舵机中点不能重合,怎么办?

网友:
MB的设置是比较麻烦,看了几个版本的说明书和设定视频,还是很难搞到每个设置项都如说明书说的一样,最后调得差不多就拿去飞,结果飞起来又OK,

网友:
金超音鼠,我喜欢!

网友:
哎,关于MB的讨论是很少呀~~~
根据我使用下来的感受,LZ这个问题可以忽略。先飞了试试
说明书显示,类似G选项只是给你做参考让舵机臂尽量垂直,而不是一个规定的参数。 我的J选项怎么也调不到6度,我是10度左右,稍微降低1号旋钮,照样很好飞。
关于L项的设定,不一定要在油门中点。我觉得这里有一些BUG,由于我飞机的机械关系,需要限定L倾斜角度到比较小,我设定到紫灯甚至是灭灯,可是这样了以后发现正常工作中向前推杆到底一段时间,再往后拉杆,会有1秒的延迟。如果L设定倾斜角度过大,会发生干涉。
在这里要提到,MB类似集成化飞控,遥控的指令都交由MB处理了,而在设定的时候,MB的一些动作是完全按照其内部默认设定来的,也就是比方说你设定了最大舵角这些,在之后的设定中会发现他们不奏效,舵机仍然可能打到死,但是一开机工作,就按照你的设定来了,很OK。

网友:
MB2.0太容易调所以讨论就少

网友A:
楼主确定下控里的螺距曲线设置是否从0到100一条斜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下控里的螺距曲线设置是否从0到100一条斜直线?

螺距是一条直线 我现在想到个折衷的办法 反正集体螺距是正负22度 我索性在控里的油门中点设螺距为0度 这样 油门中点和舵机中点算是重合了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L选项我是设置在亮蓝灯,下来测量循环螺距有10度。

网友:
我是来顶的

网友:
还没入MB,帮顶了

网友:
我的mb设置 循环螺距也是8-10度的样子,楼主这个情况把设置全部完成,油门中点时螺距是否为0,如果是的话,L选项时三个舵机是在机械中点,不在你G选项设置的中点。
      也就是说只要全部设置储存后,舵机又回到你的设置中点。

网友:
回到G选项,逐一选择每个舵机看看一看,就是灯号是3色对应变化的,代表3个舵机,然后每个调整一下到十字盘水平,退出就保存了,如果没调整过,好像是不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