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1-07-02):
不知道450和250的电子设备都能通用吗?能通用的话先上个250.在上450把

网友:
接收机和陀螺是通用的

先熟悉大机再玩小鸡,小鸡是高手玩滴

如果你上250, 分分钟可能是250玩你啊

网友:
250舵机较小些。

网友:
我个人建意,还是直接上450比较好,250不太抗风,而且配件也没有像450好买,450还是新手入门的最佳机型!(我可以选择“飞越”或“固朗”的都不错的!)

网友A:
个人意见 直接上500 450修的时间比玩的时间多

网友:
标题

500电调电池贵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 直接上500 450修的时间比玩的时间多

楼主:
SKYA的450空机怎么样啊。我想先入个便宜的。熟悉后在搞个飞耐的试试。不然飞炸了划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