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15级的黑鹰500

楼主(2011-07-02):
RT,我看到这款机子配下来只有1700多,问下这种15级
发动机
的机子效果怎么样啊?是不是不能飞3D啊?

网友A:
发张图看看哇:loveliness:

网友B:
千万别买,我4年前赶入模时昏头买过一架,15级的动力很弱,飞悬停都吃紧,比450差多了,30级都难飞个3D,15级飞啥,我的已经放那当静态了

网友C:
LS飞不了别瞎说 虽然不支持LZ买这个机 然还是还要说 这个机的做工很不错 各方面表现也都还行 对于喜欢个性的朋友还是个不错的选择
当然没有电机的暴力 没有电机的干净 配件价格相对主流机会高很多 如果不是很喜欢油机 是买主流的450电吧

网友D:
 这就是一个把玩的机子 你指着它飞3D
我入门的时候也有过这幼稚的想法
450电直或者50级的油机起

网友:
步入买 450
此款机 没 450 好, 配件也贵点, 必经现在450 配件超级便宜,

楼主:
我是LZ,呵呵,谢谢大家了,我决定配这个了,我算了下,要花1906元,配下来,包括所有设备,LS,谢谢你的建议,我看了下,这款机子用的配件也基本通用的,15级发动机也很便宜,45块钱一个,淘宝上。我就决定配这款机子了。

网友E:
 此机是叫黑鹰500,类似的还有化科尔18级和ESKY18级的油机,保有量很低。另外台湾以前也有2款15和18的机器。
另外45块钱的发动机不适用直机。 稳定性、扭力、转速都达不到直机要求,另该机很多配件与450不通用 飞悬停和普通航线只能说勉强!而且发动机调试会让你蛋疼!

网友F:
我有电动版的黑鹰500,作为入门级,不过已经作古了,做工还可以,配件真是不好搞,最后改成450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