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你觉得能到多少转,1k?2k?还是3k?别猜了,我来告诉你!有测试视频哦!

楼主(2011-07-02):
标题长了点,有点哗众取宠了:)在此表示歉意!
其实目的就是吸引下大家的眼球,分享下我对步进系统新的认识!
可能也会改变很多朋友对步进系统的映像!希望能有帮助!
         刚接触网上的先辈们都说步进电机不能上高速,高速后扭矩下降明显.本人买的第一
块3977集成三轴板后发现这个确实是真理阿,空载都过不了1000转.无赖只能接受这
个现实.后来又听说高电压的驱动器对步进电机高速有意,步进也能到3000转的!!当时
热血沸腾,拼了命的找微特那款超便宜的110V驱动器.用了之后发现确实步进能到3000
转了,可惜那款驱动器细分太低,3A86电机震动的比较厉害,虽然能到3000转,不过当运行
G代码时,如果不固定住电机3000转下经常会堵转,当时测试时可是用脚踩的,得益于本
人170斤的体重,基本避免了堵转:)
        随着论坛潜水时间变长,浏览量的增大,对步进系统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不过
对步进系统最大一次改变还是一个偶然机会搞了几套步进系统(配套的驱动器和电机).查了
人家的技术文档后才发现原来步进电机可以这样的!
        现在回到开头说的那个问题了,步进到底能到多少转呢(是工作转速,不是空载哦).以前
理解最好是别过1k转.最多就是个1.5k吧,那还要是很不错的驱动器了.现在发现,步进电机带载
工作在3000转绝对没有问题(不是所有的都能阿)给各位看下人家厂家的扭矩图就明白了(老外
干事应该比较谨慎,应该不是虚标吧)

上图为一套步进系统的扭矩图,横坐标为转速(换算成常用的每分钟多少转直接乘个60就可以了)
又图可知,这套86步进系统在2000转以内扭矩几乎不变,即使到了3000转,其扭矩仍然保持了近60%
的扭矩(3000转时扭矩仍然有1.4NM)我想这个扭矩工作起来应该不是很勉强吧!

楼主:
视频刚过审核,先大概介绍下,mach限制,最高45KHZ,所以5细分条件下最高转速2700转,也不低了
将就下测试用吧.加速度设为400.(也不算低了,因为电机没有固定,再高的加速度,电机就要在桌子
上滚了,就没再往上调了) 设较高的加速度是因为测试是空载,条件当然要比实际带载要高点,这样
也更有意义.自己编的G代码,2700转走7遍,中间加了段走一圈的代码,就是为了让电机每走一遍都有
一个加速一个减速过程.这样如果不丢步那就是过关了(当然是没丢了,要不也不会改变我对步进的
看法,放着显摆了:))
.

网友:
求视频 快来吧

网友:
手机党标记一下

楼主:
视频可能不是很清楚,照了两张设置图

网友A:
有点叫什么...发贴广告..那个叫什么...就是把商品装入到一个情景当中...

一时想不起来那个词叫什么...

网友B:
这个太牛B了- - 用的什么驱动啊
估计是110V的86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叫什么...发贴广告..那个叫什么...就是把商品装入到一个情景当中...

一时想不起来那个词叫什么...

呵呵,别误会了,东西自己收下了,是不会出的.二手的东西,单驱动或者单电机可能还好找点
一套碰到太难了,我东西多了,比这个更适合论坛的多了去了,没必要给这套做广告,再说就是
作了也没人买,价格比一套400w伺服都高,收藏价值更大点.这个方面不深究了.大家看看吧,
有帮助就好,没有就当看看热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牛B了- - 用的什么驱动啊
估计是110V的86驱动

就这样我驱动器品牌什么都没提都有朋友说我在做广告了,细节还是不说了,其实想的就是个技术交流
分享下我的看法和感受,本来想发在以前那个如何选步进的帖子后面的,不过那个楼太多了,就另起炉灶了!
5420你要了解细节咱qq聊

网友:
楼主用的是扩展坞还是并口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叫什么...发贴广告..那个叫什么...就是把商品装入到一个情景当中...

一时想不起来那个词叫什么...

俗称软广告... 不过似乎没必要这么过敏...

网友C:
步进比伺服的价格还高的话就没多大意思了.你那几十元的东元驱动器工作转速随便都上1千5,比你现在这个驱动可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比伺服的价格还高的话就没多大意思了.你那几十元的东元驱动器工作转速随便都上1千5,比你现在这个驱动可实用多了.

东西不一样的,那个短57,这个是130mm长的86,差太多了.当然那个也不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叶工实测国产200+驱动器,57  60  86电机都能上3000RPM

能上3000转和能工作在3000转这是两个概念,不过一般找不到厂家的数据,所以也不能下定论.
这套找到了扭矩图,根据这个判断,其3000转时的扭矩足以应付带载工况!

网友E:
???

这个2700是转速吗?应该是每分钟可以走刀2.7米吧?如果是1mm螺距的丝杠换成电机转速的话应该在2700转左右,5mm螺距的丝杠电机速度是540转?不知道楼主的细分和螺距是多少?照他那样算,我的2A57也可以上2500转,整步,5mm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2700是转速吗?应该是每分钟可以走刀2.7米吧?如果是1mm螺距的丝杠换成电机转速的话应该在2700转左右,5mm螺距的丝杠电机速度是540转?不知道楼主的细分和螺距是多少?照他那样算,我的2A57也可以上2500转,整步 ...

5细分那就是每转1000个细分,设置栏里有相关设置,当然是2700转每分钟,不过听听转速就可以知道了,540转和2700转那差得不是一点点了:)

网友F:
1.4 N.m  换算成 kgf.cm  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 N.m  换算成 kgf.cm  是多少?

1.4N.m=14kgf.cm

网友(2011-09-07):
步进电机完全可以1500转以上,关键是驱动器,国内有些家伙做的东西不行就说步进电机不能高速,做伺服的怕抢了他们市场也糟蹋步进电机,有些国人真的不地道,tnnd.

网友G:
电机转多快,应该上个测速器。仅仅让人看G码F值只能说明你的电脑的运行速度。

网友:
以前不信步进能上高速,前段时间买了两套东方5相60步进电机,电流1.4A的,0.72度,长度大约78mm,驱动是5114的,交流100V供电,5mm螺杆,0.005mm/脉冲,加速度400,带20公斤重的拖板,燕尾导轨,G0速度居然跑到14000mm/分,算下来转速应该是2800转了。不过这么快的速度一不小心就撞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这个图好多人都不懂800554我的理解是转速高了扭矩大了是不是啊求解-一个地道的电子盲

不好意思我来解释下这张图吧,
横坐标是转速,单位是每秒,每分钟的话乘60就可以了,也就是这张图最高转速是3000转/分.
左侧的纵坐标是扭矩,右侧的纵坐标是功率.黑线是扭矩转速图,由图可以看出在1800转以前扭矩
几乎不变,就是到3000转其扭矩也能保持在最高扭矩的60%左右。
右侧的纵坐标是功率转速图,可以看出转速越高输出功率越大,在1300转左右时就输出了最高
功率400w左右,之后一直横功率输出。考虑到伺服在额定转速才能达到满功率运行的特点,和
3000转的伺服相比,其在2000转以内的实际扭矩将比400w伺服要好,和750w伺服有的一比。当然
这里只谈扭矩。步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特点都不如伺服这是事实。
这张图基本解释完了,还有看不明白的再提阿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步进电机的扭矩在高速是会下降,这是正确的,没错,但好的驱动器的下降速度比较慢,正如这个扭矩图中所示,3000rpm时只降了50%,而90%的人用的驱动器在6、7百不到1000转时就堵转了,也就是降到零了。至于步进电机的震动和电流噪声也是因为驱动器太差劲的原因,并不是都这样的,你看看我发的mach3电机高速测试视频,我用手机拍的,原本想拍电机的声音,好的驱动器电机转动的声音是很好听的,可是电机的声音太小了,所以视频里几乎都听不到电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转多快,应该上个测速器。仅仅让人看G码F值只能说明你的电脑的运行速度。

步进电机是位置执行电机,如果步进电机的转速还需要用测速器测量那就太悲剧了。mach3一看
设置就知道和转速的关系了,除非电脑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物,一般都不会有大的偏差,要是说
具体是2000转/分还是1999转/分,这个还差不多有的研究下。要差也不会差太多的。能上3000转的
步进也不少,其实转速听听声音也能有个大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9.8N/M=1KGF

谢谢更正,不过一般都约等于10了,记得初中物理XX的时候没有特别提示g都是算做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步进电机的扭矩在高速是会下降,这是正确的,没错,但好的驱动器的下降速度比较慢,正如这个扭矩图中所示,3000rpm时只降了50%,而90%的人用的驱动器在6、7百不到1000转时就堵转了,也就是降到零了。至于步进电机的震 ...

步进声音还是有的,相对伺服来说,一般转速能上到2000-3000这个级别步进电机的声音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和步进技术问题有关了.
当然这都是有个比较的,相对差的驱动器那个声音就小很多了,还有你用的5相电机本身声音也小点,但能上到2000转以后声音应该
也是比较明显的.现在很多两相步进驱动器在声音方面做的已经和5相差不多了.这套就不错.还有电流大的一般声音也大点.这个是
个人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的这个视频的声音大是很正常的,我的2700转连续运转的声音也是这样的,从声音可以听出你这套电机和驱动器是一流的,国内的驱动器我见过的能达到这个性能除了我的驱动器还没有第二家,谁有就放个视频出来吧。

网友:
今天刚到手一套86驱动器,试验了下我珍藏的86步进电机,500加速度能上到32000mm/min,2000加速度能上到20000mm/min,

网友(2013-05-01):
学习了,挖坟有好处,能找不少资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