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意为小床制作袖珍“鸡心卡”

楼主(2011-07-02):
特意为小床制作袖珍“鸡心卡”

最大可以卡20毫米

最大可以卡20毫米

网友:
两顶一夹用的,做细轴方便了

网友:
这个好像卡不住,只是把工件绑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鸡心夹的样子。
另外问一下,楼主考虑过配重的问题吗?一头甩?
好像不叫鸡心卡吧?
手艺没的说

是呀,标题“鸡心卡”是打了双引号的 这个是配合死顶尖和法兰盘上用的,好像西马特的就是这种结构不过他叫“桃心卡”,其实是一个意思。

网友A:
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鸡心夹的样子。
另外问一下,楼主考虑过配重的问题吗?一头甩?
好像不叫鸡心卡吧?
手艺没的说

网友:
用在三抓上时要把那个直柄弯90度就可以了!楼主做的有点另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兰盘如何固定弯头? 来张照片看看

现在装着三爪,用鸡心卡时一定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弯头直接固定在法兰盘上

法兰盘如何固定弯头? 来张照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弯头直接固定在法兰盘上

还能当板牙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柄鸡心夹

弯头直接固定在法兰盘上

网友B:
直柄鸡心夹

网友:
老大,,,,,,你这好像是磨床的鸡心夹呀......................漂亮

网友:
这个不就和洗衣机龙头的接口一样吗?

网友:
成本10元不到

网友:
 ...美........像观音姐姐用的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