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studio V5.5.60怎么设置轴方向

楼主(2011-07-02):
机箱快完成了.高度都能动而且尺寸都准确了.但就是X轴的方向给反了.怎么设置也还是没变(设置了X轴镜向,并且重新启动程序了).还有Z轴反向那个选项也是点了和没点一个样没有改变.到底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们前辈.

网友:
不懂,正在学习,帮顶。

网友:
是不是接线接错了-_-

网友:
把电机线调反就得啦

网友:
看样子像是步进电机驱动器,
三相的话应该直接对调其中的任意2相即可

网友:
你的问题和我的可能一样,但是没理由你还有一轴可以反向运转,因为这个是驱动器的问题,有的要求脉冲和方向信号错开的,你用三个一样的驱动器,不会这样呀,我的就是,用万用表测量方向,看软件中方向改变后的电平是不同的,可以判断是信号的问题,我也在找答 案

网友:
NC软件中没有反向设置,调换任意电机线换向。另外NC中X\Y\Z会机械0点的速度菜单里没有的,需打开PUBLIC.DAT编辑,默认是800,一般设到300左右,不失步为好。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机的4根输入线接线顺序不对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在这里再谢谢那位帮过我的朋友 (不是论坛里的朋友所以我就不说名字了)。

网友:
在I/O状态窗口下,

选上要反向的轴

同时按下Ctrl+Alt+Shift三个键+鼠标右键,弹出菜单,选择反相该点极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