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困惑:家里空调坏了,家电达人乱入!

楼主(2011-07-02):
昨天晚上坏的,最热的时候出了故障,真要命,小宝热的满身痱子!
请了师傅来修理,说是启动电容坏了,无法制冷.
就是这个

换了新的, 马上好了.

师傅走了,我马上把空调拆了,开是清洗散热器!

这空调用了6个夏天,功劳很大,这是第一次坏,很闹心.
打开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压缩机室非常热,里面所有的零件都很烫!
可整个压缩机室却是封闭设计,还带密封条,这是为什么,不担心把零件烫坏????

我现在没盖上面的盖子,想增加散热,这样可以吗????

最后还请维修师傅加了点氟里昂,师傅说这机器不错,7年,只泄露了很少冷媒.
问题又来了,这个加气口是否会泄露冷媒????外面只是有一个铜螺帽保护.

网友A:
压缩机半身工作时候的温度就很高的  这个绝对不会漏气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机半身工作时候的温度就很高的  这个绝对不会漏气 哈哈

半身工作?????什么意思啊???
我把盖子敞开,使用空调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想让里面凉快点

网友:
正常,放心用吧,把铜螺帽盖好

网友:
想知道那启动电容花了多少钱

网友:
压缩机室封闭设计是为了减少压缩机的高温对盘管的影响,提高效率,夏天别说把盖子敞开,就是加个风扇也行

呵呵,要注意防尘,防水,防触电,防小动物。。。。。。

网友:
再买个空调给那压缩机制冷

网友B:
快将上盖盖好!!!否则你的空调将不再是空调。压缩机温度约90度。正常的。
切记不可打开上盖长时间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将上盖盖好!!!否则你的空调将不再是空调。压缩机温度约90度。正常的。
切记不可打开上盖长时间工作。

为什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外壳和隔板构成风道,风机让压缩机和冷凝器散热,你不盖上,破坏了气流流向,影响散热,压缩机会热保护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壳和隔板构成风道,风机让压缩机和冷凝器散热,你不盖上,破坏了气流流向,影响散热,压缩机会热保护停机

盖上上盖才可以让风扇全力排出散热器上的热量,没上盖的话风扇会从上盖处吸入空气而导致从散热器吸出的空气减少从而影响散热。
压缩机是不需要外界散热的,它的冷却是依靠回气管来的F22,所以空调如果缺氟的话压机温度会上升从而引起保护的。
启动电容一般10块一个,国产的。
还有LZ感觉到的压机室温度高并不是压机的温度,而是高压管发热造成的,正常工作时高压管温度会有7,8十度,非常烫手

网友:
换个电容没几个钱,如果有能力就自己换。去年我家空调也是电容坏,直接买一个换上就OK了

网友:
最好把铜的螺帽拧好。

网友:
开盖风短路啊,加药口带个气门芯,和汽车的一样

网友:
如果真是坏电容,那就恭喜你,那是最小的毛病,自己换一个就OK了。否则倒是麻烦大了。

网友:
开盖的话噪音也会很大,还怕灰尘和雨水。

网友:
我装空调的 不过对修理不是很擅长。那加氟利昂的口一般不会漏,即使是漏把铜冒拧紧也能密封,不过力度要适合。制冷状态下里面的管道热就对了,否则就是出问题了。

网友:
怕漏的话用肥皂水涂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微漏一时半会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快将上盖盖好!!!否则你的空调将不再是空调。

网友:
铜螺帽应该拧好,不然会漏的。压缩机有热保护开关,104度~109度时自动切断保护,80度左右恢复,所以不用担心过热问题

网友:
高手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各位老鸟
我家空调装的时候铜管是直接拧上的 没有进行传说中的排气
现在启动空调10秒钟后会出现3-4秒的嘶嘶声(感觉像高压的液体在里面流动)之后就安静了,制冷效果一般化。
请问是不是没有排气引起的呀,现 ...

内混有空气了,解决只有排制冷剂出来,抽真空后加冷冻机油和制冷剂。

网友:
想不到,有这么多懂制冷的,我以前干过6年制冷,主要以空调为主,冰箱、冰柜、冷酷、还有太平间的尸体冷冻柜等都搞过,楼主还是比较幸运的,只是冷启动电容坏了,没几个钱,要想判定是否被蒙骗了,简单!将维修人员拆下的所谓坏的电容换上,然后通电启动,压缩机启动正常---证明被骗;不启动---电容不良,关于把上盖打开的问题,有好多朋友都已回答过了,关于漏氟利昂的问题,我解释一下:因内、外机连接时靠铜管用铜螺母(铜管接头是喇叭口)锁紧,使用几年后避免不了会有少量泄露,补充一些以使达到最佳制冷效果。

回24楼朋友:连接管道后用外机里的氟利昂将管道和內机里的空气排出(排气),排气后正常流程是用肥皂泡进行接头漏气检验,你的没有排气也不会有很大影响,因为在外机管路中有个过滤器,内有颗粒状干燥剂(因不干这个10多年了,准确名称不记得了,是蓝色的晶体颗粒),他会过滤掉空气中的水份,所以不用担心;开机时的呲呲声和液体流动声音是正常的,是氟利昂经过毛细管后气化的声音,属正常现象。

网友:
请教高手们,我工作室的窗式空调也坏了,不制冷了。

启动时听到有几声闷闷的~~呜~~呜~~呜~~~好像是压缩机要启动但是起动不了,低鸣几声后就没声音了,然后就只出风,不制冷。  这现象是电容坏吗? 希望不是压缩机坏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骗钱的 不用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不会吧,我在中华那里看到有人用楼主讲的那个铜配件做吹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世纪我也修过空调,飞檐走壁很危险,还很热,
盖子是一定盖好的,密封条是保证风从散热片【冷凝器】出去更好的散热
电容轻易不坏,更多的是压缩机接线烧断,
清洗是用火碱溶液喷一下,滴下烧衣服,还腐蚀铝不科 ...

感谢二魁兄的回复!
再请教,我这压缩机还能修吗?

网友:
压缩机坏了会有两种情况(不包括外围的过热保护器俗称“热宝”是双金属片做的;还有启动电容):1.线圈部分,分为启动线圈和运行线圈,用万用表可以量电阻值可以判断出来;2.压缩机的阀片坏了,电机转但不做功,将压缩机拆下后通电,用拇指看是否可以堵得住排气口,如果堵得住,证明压缩机坏了。如果压缩机坏了,很麻烦,需要将焊接口锯开,重新缠线圈或换阀片,修好后还要重新焊好,再打压试验看焊接的有没有漏的地方等。
如果冷暖两用的,还涉及到一个四通阀,是调整冷暖时,切换管道的,用文字描述,实在太麻烦,可以到百度里搜搜看,应该可以找德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G:

老美的战斗机,被你用来当空调使,太奢侈了。R22,现在都开始改用更环保的制冷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