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 想玩固定翼 熟练了以后上FPV 现在先买个控 不知道什么控适合固定翼

楼主(2011-07-02):
本人新手(心已经入魔了) 想玩固定翼 熟练了以后上FPV  现在先买个控(能玩模拟器的) 不知道什么控适合固定翼 最好和多旋翼通用

还有就是新手 刚玩固定翼 玩什么样的飞机 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呵呵.新手建议玩EPP材质的飞机.教练机吧..自己上淘宝看看.应该很多容易飞的机型

网友:
自己搜下吧!相关的帖子够你用的了

网友A:
楼主啥时候买控呀!!?
俺也是新人了,刚买了个天地飞6II,感觉不错滴,嘿嘿。
俺也是想飞固定翼滴,一开始准备在淘宝上买滴,现在想法变了:想自己做,有买飞机的钱还不如用来买设备!!
俺现在是多多联系模拟器、多多看论坛帖子、多多研究技术、
你啥时候买设备告诉我一声,一起研究研究。
要是有啥想啊大家沟通沟通呗。++++俺QQ:330225035(说是模友就好,希望看到我回复的模友们都加我一起梦想哦)

网友:
如果后续有升级控的需求,建议一次性到位,可选择天地飞9,FM高频头要独立购买了。其他的也看以看看,如果是上FPV的,建议用FM的。
刚开始建议上一些KT机,如果LZ愿意,我推荐KT F35,此机很适合新手,而且经济,后续可以通过F35练习一些航线飞行、滑翔飞行等。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有米就9通,牌子随便,没米就T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啥时候买控呀!!?
俺也是新人了,刚买了个天地飞6II,感觉不错滴,嘿嘿。
俺也是想飞固定翼滴,一开始准备在淘宝上买滴,现在想法变了:想自己做,!!
俺现在是多多联系模拟器 ...

咱俩想法一样:有买飞机的钱还不如用来买设备,机身自己做,买回来的成机一旦摔烂了,设备就只有舵机、控稍微有点用了,电机(有刷)电调、电池(镍镉)都得换,我现在就是----捡了一块KT板,然后找图纸、买设备准备做飞机,给孩子买奶粉钱都没了

楼主:
愁啊 这个月老婆没月经 查了下怀孕了 晕啊  我老婆半年前刚生的孩子  这回又得无痛人流 1000多米没了买不了控了

网友:
如果楼主以后是打算上FPV的,那就建议遥控器一步到位,直接上10C,最低也要天八

(买天九还不如买天八,功能差不多,价格就相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愁啊 这个月老婆没月经 查了下怀孕了 晕啊  我老婆半年前刚生的孩子  这回又得无痛人流 1000多米没了买不了控了

无语……

网友:
买FUTABA的10通2.4G可换高频头的,再用国产ASSAN ,2.4G的发射和接受,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我就上的是天八和楼主有相同的想法!自己动手 把买机机的米用来做机机 炸中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