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翼控制组行程和反向问题~望指点~

楼主(2011-07-02):
有红圈的图片似乎是行程不到点?我的尾翼控制组都是呈90度的了~应该怎么调呢?还有我方向杆推右的~~是不是反向了?
没红圈的图片方向杆推左的~
我自己认为是反向了~所以切换了陀螺仪的反向开关~结果还是这样~没办法了都~还是遥控上设置反向?具体是第几通道?(尾舵机)
感激不尽~望指点

调整大小

方向杆推的是右边

方向杆推的是右边

方向杆推的是左边

方向杆推的是左边

网友:
你用的什么控啊?

网友:
在控上调正反向,然后把机头往左移,尾舵的方向应该和你打右舵的运动方向一致

如不一致,再调整陀螺正反向开关

楼主:
控上的第几通道设置反向呢?

楼主:
还没解答我的行程问题呢...看上图~
还有拿机头往左转..和红色圈的图一样就行了吗?

网友:
从图上看,行程和中立点有点问题,从中立点 ,左右的行程应该一致 ,尾浆的螺距因该大体一致。可以通过调整拉 杆长度或者尾舵机架的位置来解决。

网友:
GY520调这个很方便

网友:
futaba的就是4通道,还有,你的尾桨和尾桨夹都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