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也来25LV小铣改数控,不误导

楼主(2011-07-02):
新手哦,勿扔砖

闲置的一台几乎全新的25LV小铣,原想出掉,本地没有接单,外地的有意的运输不便,现在放假了,闲置机器索性简单改了数控玩玩。

新手改数控,所以目标低点,学习为主,能动就行,精度要求不高,暂时不换丝杆、高压驱动、贴塑啥的,实际我是新手也弄不了 。

准备材料:
闲置25LV小铣1台  5300
3个驱动器、1个电源  500
3个二手86电机525
定做的3套同步带轮260
维宏卡D卡  180
Z轴联轴器45
光电限位开关3个,30元
螺丝、PVC板等零散材料

同步带:
X轴:86电机+ 2:1比例,20齿、40齿,XL同步带,带轮中心距80
Y轴:86电机+ 2:1比例,20齿、40齿,XL同步带,带轮中心距140
Z轴:86电机+ 3:1比例,20齿、60齿,XL同步带,带轮中心距100
实践之后,Z轴调整为
Z轴:86电机+ 2.5:1比例,24齿、60齿,XL同步带,带轮中心距100

光电开关买了几个 ,只有1种比较好用,5V可以工作,并且传感输出不是线性的。

其实我电脑上有并口转换卡,新手,没弄清楚MACH设置,以为并口转换卡用不了,就订了维宏卡,收到卡时,MACH设置也弄清了,并口转换卡是可以用的,不过既然到了就不退了,现在用用也蛮方便的。
小媳妇

上图:

3个驱动器和电源,找个闲置新机箱装上,电源是24V的,驱动器是6060啥的,不太懂好坏,设成8细分,电流3.5A,用下来感觉还行,没啥温度。

维宏卡接口板放外面了,接线比较简单。接驱动器就6根信号线+1根公共5V线。接光电限位5根线,接对刀2根线,用下来感觉维宏卡还是蛮简单实用的。

打了插头,方便调试和全手动时脱开电机。

实际在加工些简单零件时,需要增加脱机(电机和驱动器脱开)、自动走刀(脱离电脑)功能,有必要设计一块多功能控制板来实现这些功能,幸好,机械是新手,电子还行

第一次订的二手86电机,收到一看,轴是弯的,JS,退货折腾啊

这次买的好多了,成色好,线也长,拨动转转,没异常卡阻。

同步轮到了

XY轴应该是最好改的。坛里一般是支架+86直驱,新手支架做不了,PVC板钻钻洞还是行的
小轮20齿,轴孔14,键5,大轮40齿,轴孔10,键4。同步轮中心距80.

下面看看,上下都有间隙,不会碰撞BU

网友:
 你媳妇不先让大家瞄瞄。。。。

楼主:
晕,发半天图全没了
继续

Y轴应该也是最好改的。新手支架做不了,老样子PVC板钻钻洞
PVC板厚度不是很理想,搞成了用数控的再重做个。

和X轴一样规格:小轮20齿,轴孔14,键5,大轮40齿,轴孔10,键4。同步轮中心距140.
简易手轮装在大的同步轮上,打2孔,攻丝,上2 广告钉搞定。

X轴限位,这个黄色的可以5V工作,并且是斯密特触发,好用。

这个绿色的不行,5V工作不了,并且不是斯密特触发,定位不准。只能闲置了

废线路板,光电传感器、广告钉,M6*50螺丝,做Y轴限位

装在这里,利用原来的锁止的孔。传感器换成黄色的。

通电,Z轴先不管,熟悉了维宏卡的一些设置,其实还没有都搞明白
先画几个字看看,鼓励下自己,预想是写在左下角的,不知咋跑到右上角去了,坐标差的很远,不管它,有字就行了

网友:
支持楼主继续!新人学习中!

楼主:
继续
Z轴对于我等新手来说,是最麻烦的了。
Z轴露出的太短了,鄙视厂家,最好是长点,光轴、加个键槽,把同步轮套上就能用 可是哪有这样的好事啊 。

先凑凑看,高不成低不就,麻烦

螺帽好难拆啊,无意中发现用铣刀的钩子很方便的拆下来了。
拆前一定注意,把机头手摇放到底,顶住滑台或用木板啥的撑住,螺帽拆掉,机头会直接掉落的,差点中招

螺帽拆掉了

没办法了,只能淘宝上买个联轴器,一头14,一头15.
又到市场买个M16的丝锥,买错牙了,跑了2趟, 是1.5的牙,好贵,35一根,还只用1次。
拧上了,听万能的坛说,2个螺丝拧紧就不会松了,新手搞不定哦,反转就松了 咋办啊,要我大拆Z轴不成

**钻,4MM钻头,打穿,4MM圆销,搞定了,很适合我等新手
另一头找朋友弄了一段14MM的铜棒,长度50, 5MM铣刀搞个键槽。
同样,4MM钻头,打穿,4MM圆销,搞定。

PVC板搞定,Z轴限位装在一脚。
2.5:1 同步减速增扭矩,86电机,实际驱动很轻松,气撑杆、配重啥的就免了吧,我是新手也装不了

网友:
边坐着看,边顶。

楼主:
来个简单的,干活啦,果然比手动加工方便多了
重新弄个Z轴板,把临时手工做的铁皮板换掉了。

CAD不会,SW会一点,用SW画的三维图纸,转换成CAD的DXF格式,用ARTCAM导入转换成刀路G码,用NC软件加工。
刚开始用的卖维宏卡的卖家给的文泰雕刻软件,出的G码,感觉不方便,如多圈切割,每次都要提下刀,加工时间就长了,现在用ARTCAM出刀路。
维宏卡的设置参数:
手动、空程、加工速度都设250MM/分钟,高了有时会失步,换丝杆、高压驱动、贴塑等可能有改善,不过实际加工速度感觉还不错,容易受控制,比手工加工轻松多了。

在厂商设置时,NC软件要求密码,查网络说是“ncstudio”,输入OK.
电机参数:
X轴:由于8细分,1.8度86电机,2 : 1减速,丝杆一圈是2MM,所以设0.000625毫米/脉冲
Y轴同X轴。
Z轴:由于8细分,1.8度86电机,2。5 : 1减速,丝杆一圈是4MM,所以设0。001毫米/脉冲

在NC菜单--操作--回机械原点时,遇到了问题,电机始终失步,尖叫卡住不转,应该是脉冲速度太快了,看得见的设置里改了速度都没办法解决, 郁闷了2天

仔细研究,在NC根目录下有个public.dat文件,记事本打开文件,发现是一些设置啥的,没有具体的厂家说明,还好都有注释,找到
'X轴单独回机械原点(参考点)
'Y轴单独回机械原点(参考点)
'Z轴单独回机械原点(参考点)
默认速度是800,尝试改成250,OK,机械回原点正常啦真是250

网友A:
同是新手,为什么我就这么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新手,为什么我就这么菜呢

动手就不菜了,没动手前也觉得自己干不了,动手后,感觉灵感一个接一个

楼主:
脱机控制器零件,预想中,这个只能按进度直播了
预想有回0,分中、铣圆、方、轮廓等功能、液晶屏显示,速度调整功能,漫天预想中,也许做的成,也许做不成,试试啦

网友: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

不错的贴子,学习了,

网友:
巨汗 好厉害的新手

网友:
这个帖子看着有干劲,顶一把!

网友:
楼主是个全才

网友B:
X、Y轴电机装法

请教一下,X、Y轴电机的装法,对X轴行程的影响,25LVX加长的意义抵消殆尽吧

网友C:
家有25V,我顶你!PM电机+驱动+材料成本,和淘宝网址

网友:
学习一下,准备过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X、Y轴电机的装法,对X轴行程的影响,25LVX加长的意义抵消殆尽吧

 我是新手,新手的毛病就是买机的时候贪大求全,说是加长,用了感觉下,加长的不是这么回事。
1、我用不到这么长,我还没想出长了有啥用
2、长了跷跷板效应明显,工件放中间和放边上,手摇的分量明显不一样,86电机比57电机重多了,越靠外安装,台面弯曲越厉害,新手理解大概就是杠杆效应吧,所以尽量靠里安装啦。
3、台面左侧空出来正好留个4轴位置,新手,慢慢弄啦
4、我是新手,支架啥的做不了,自己感觉这样比较简单,只要钻钻洞就行,弄好了,左侧伸出的比支架+直驱的也短了很多,不会占用太多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有25V,我顶你!PM电机+驱动+材料成本,和淘宝网址

 我是新手,大致的材料单写在楼顶了,淘宝链接能不能发啊,不会说成给他人广告吧

楼主:
绝不误导

网友(2011-09-16):
楼主钻铣床还出吗?

网友:
强悍 ,LZ要在福州就好了

网友:
请问Y轴同步带的带宽是多少,10MM的强度不知够不够

网友:
这样的新手真可怕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2011-10-22):
高手!不简单

网友:
我也是新手,可就是看不懂

网友:
敢想敢干,不顶说不过去!

网友:
这也算新手??我无地自容了

网友:
新手新手,新来的高手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

网友:
LZ太谦虚了!!

网友(2012-09-02):
引用 楼主:
晕,发半天图全没了
继续

能发个 详细 过程图吗 我 刚 进了 20V的 小铣床也 想 改改QQ381905241

网友:
啥时候能看到图片?

网友D:
好厉害的新手

网友E(2013-02-14):
这个一套整下来过万了。太贵